铝件侧面孔怎么钻??

楼主(2014-03-10):
用小雕机,已铣5mm厚的铝件,但5mm侧面要打三个孔,已经成形的铝件如何定位……用小雕机用3mm金属麻花钻钻后发现三个问题,一是定位不准,二是钻后上下孔位歪了不准,三是钻出来的铝件发现正面都凸起一条柱形了 大家都用什么办法处理侧面钻孔

网友:
沒有用雕刻機,銑床一般是用直角座把工件立起來鑚。

5mm厚再鑚3mm孔,剩下不是只有1mm壁厚?是不是退刀不夠,鑚屑堵了而撐凸了?鑚鋁是要多點退屑。
定位不準,是沒有先打沖或定心鑚?直接鑚3mm孔是很容易打偏。

网友:
是不是可以先钻孔再加工外形.....

网友:
中心定位。1.5转头。2.5     最后3 。加煤油

网友:
如果是原材料自己加工的话可以先攻丝再加工外形。

网友:
侧面的孔,可以用弯板固定加工。

网友(2019-02-28):
楼上几位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