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的电调线如何焊进香蕉插

楼主(2014-03-10):
组装电气的时候发现,120HV电调线太粗,插不进配发的香蕉插。索性把
电机
上的三条线剪断,全部重新焊接XT150插头。
大侠们是怎么把粗线焊进小香蕉插的
另外说明书挺坑人的,我也是太执拗,照本宣科把电调安排在后背上,线不够长,就焊了三条延长线从后面延长到前面电机,机身外裸奔。
后来分析照我那样就为了听个响动悬停下下根本不必顾虑散热问题,我这样要是需要加风扇散热那些飞3D的大侠们根本不能起飞,哈哈。

网友A:
呵呵,那个线的确不好焊,根本塞不进去~还是换XT150保险些~

网友B:
确实是塞不进去。。。。

网友C:
还是用XT150好啊

网友D:
80HV好焊,120HV,160HV的10号线,真不好弄啊!!800dfc pro配的850MX 490kv电机也是m4的镀金香蕉插头哦。事实上600MX,700MX,750MX,800MX,850MX电机全配m4的镀金香蕉插头。这设计,电机线好焊,电调越大越不好焊!是时候换m6,m7,m8镀金香蕉插头了。

网友:
换个功率大一些的 烙铁 把头上的锡焊化了 就能塞进去了 或者 用锉刀 锉掉老锡 塞进去补新锡 要多烫一会儿。。。免得虚焊

网友E:
得上焊台,都10号硅胶线了,别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得上焊台,都10号硅胶线了,别省了
【焊台】是虾米 ??

网友F:
哥们你好 能留个QQ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