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晚上的鏖战,E700终于开始装了,后续图片更新完毕!!

楼主(2014-03-10):
经过一晚上的鏖战,终于开始装机了,废话不多说,上图!!舵机还没到,图片不定期陆续跟进!!

第二期图片,还没布线,布线等待下期上图!!EDGE 693SE低调的奢华,和E700很搭!!

布线图,组装完毕!!周末试飞!!

下一步等待SGP 的BEC到位,就算全部完成了,先直驱飞看看!

网友A:
难道是直播?
4035?LZ为何不上4235啊?

网友:
霸气外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直播?
4035?LZ为何不上4235啊?

我觉得我用不到这么暴力的动力,而且4035可以用120A电调就行了。。。

网友B:
哈哈 原来昨天晚上LZ跟我一样在熬夜装E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原来昨天晚上LZ跟我一样在熬夜装E700

没办法啊,找到个合适的理由才能装机,没找到之前,飞机的藏起来的。。哈哈!!理解万岁吧!!今天准备装上9352+276SV和693SE,就算完工了。。到时候继续上图!

网友B:
昨晚装的和你差不多的进度,今天回去装舵机和电调 到时候我也来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装的和你差不多的进度,今天回去装舵机和电调 到时候我也来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晚装的和你差不多的进度,今天回去装舵机和电调 到时候我也来个图

To 48229045:

来个帖子吧主席。
haha.

网友:
To fhp4:

无限赞!

到时候舵机装好之后,直升机能和遥控器来张全家福么。 ^_^

楼主:
那是必须的。。一直在纠结十字盘的问题,到底用哪一种比较合适。。还是用朱志勇的吧。。毕竟是4035.。。另外厂家推荐是4035 560KV+凤凰120的搭配,我用的是K120,K的保护机制灵敏,凤凰可以设置成不敏感,不知道K120是否能扛得住,期待他不要保护。。。一切等首飞看结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 原来昨天晚上LZ跟我一样在熬夜装E700

To 48229045:

哦,对了。

如需要参考E700的装机

请看一下在下 上周五的文章: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CC :fhp4 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48229045:

哦,对了。

装机不是什么问题,雷虎的细节处理比泰世好很多,说明书基本没什么错误,配了专用螺丝刀,螺丝很赞全部芳生,精度好,最让我意外的是尾撑的连接头,专门设计了角度,而且机身角度和尾管侧角度刚好相反,这样尾撑上的就更牢固,不会有应力。。。总之装雷虎比装泰世舒服,不过也发现一个地方,就是连接舵机臂的另外一个臂(不知道叫什么,料号记不得了),出厂的时候轴承已经安装到里面了,可是加工有少许公差,轴承在里面比较松,有点点移动,轴承装进去之后又不好取出来,这里长期磨损会导致虚位加剧,建议工厂不要组装,使用者可以在轴承外圈打R48(缺氧胶,不是螺丝胶)直接把轴承粘在里面,基本就没什么虚位,或者工厂直接打胶粘上也好,相位器上的轴承也建议这么处理!!!再有就是球头扣装上之后很紧,建议改进下,我也不想随便扩孔处理。。。让它自己飞着飞着扩孔吧。。。

楼主:
还有个意外的设计就是大桨夹上的胶垫,很贴心!!很赞!!到时候上图!!

网友:
都是些有米的人 来到这个论坛的感触之一 哈哈  顶起楼主!

网友:
好爽!!!!!!等看首飞!!!!

网友:
昨晚睡觉没,很好奇

网友:
问题同上,今晚会睡好觉没

楼主:
回答同上等问题,绝对没睡好,各种郁闷,球头扣好紧,雷虎又不是舵机直驱,之间连接了多个球头,一个紧点没事,几个加起来,阻力还真大,舵机设置参照了nick的,右手***画圈,画个10来圈,舵机就开始发热了。。。要知道我可是用的futaba 9352啊,SK舵机在X7上随便怎么画,一摸,冰凉冰凉的。。。今天顺丰了JR的球头铣刀,铣铣球头扣吧。。。。。球头铣刀看来是雷虎必备了。。。

网友D:
球头扣不应该紧,我的基本上是松紧合适的。有个别紧的,再球头扣里面抹上硅油脂在扣上就可以了。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多次拆装球头扣,就松了。 个人十分反对用球头刀(Hirobo,JR都一样),只要是扩孔的球头扣都没有摸具出来的光滑。导致
金属球头磨损快。
舵机的安装,要仔细。 装上连杆后再锁紧舵机固定片。 舵机上电后没有电机声。

双推舵机安装确实麻烦点,但是装好后的好处,是单推系统没法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球头扣不应该紧,我的基本上是松紧合适的。有个别紧的,再球头扣里面抹上硅油脂在扣上就可以了。
如果还是 ...

螺丝刀插上中立点,再套上舵机的,方法,和顺序是没问题的,电流声是没有的,可是自检的时候电流声就一直不停的叫,就是舵机在细调,就差那么一点点,反复的要去校正位置,球头太紧导致舵机不顺,舵机声音一直响
,球头打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怕滑脱啊。。。

楼主:
对了,也可能是舵机是新的,虚位很小,所以舵机总是很敏感,加上futaba舵机的精度确实比较高,虚位更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螺丝刀插上中立点,再套上舵机的,方法,和顺序是没问题的,电流声是没有的,可是自检的时候电流声就一 ...

如果舵机有电流声是绝对不行的, 再紧的球头扣都不会导致这个。。再检查一下安装。(是不是舵臂套没有上好)
我的E720,就算是球头扣紧的时候BLS272也是没有电流声的。(第一次上电有声音,调整舵机固定片以后,声音就没了)

Futaba的舵机,装好后是没有一点电流音的。(有的话就卡舵了) JR的舵机不一样,没有外力的时候也会有断断续续的电流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舵机有电流声是绝对不行的, 再紧的球头扣都不会导致这个。。再检查一下安装。(是不是舵臂套没有上 ...

全部球头上了神油,阻力小了很多了,疯狂测试后,舵机温热,可以接受了,舵机基本没声音了。。。。个别紧的还是要考虑扩孔。。。谢谢!!

楼主:
图片更新了!!!

网友E:
电调在飞机上还有别的地方放吗?感觉这样有点不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在飞机上还有别的地方放吗?感觉这样有点不踏实

厂家说明书推荐放在这里,其实这里才是比较踏实的地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全部球头上了神油,阻力小了很多了,疯狂测试后,舵机温热,可以接受了,舵机基本没声音了。。。。个别紧 ...

解决了??能不用球头刀的就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能不用球头刀的就不用呢!!!

嗯,看情况了,个别很紧的松松就好

楼主:
经实践验证,JR球头扣扩孔器值得信赖,稍微扩一点点就好,不要扩多了,没虚位,球头扣内侧表面依然光滑,重要的是扩孔器一定要顺时针和逆时针交替扩孔,保持均匀用力!!!狂艹舵机从此一点都不发热了,停止操作舵机,舵机也不发出任何声音了,非要说扩孔有一定损伤,相比球头和球头扣和增加舵机负荷来说,我选择宁愿磨损,到时候更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舵机有电流声是绝对不行的, 再紧的球头扣都不会导致这个。。再检查一下安装。(是不是舵臂套没有上 ...

实践证明就是因为球头太紧导致舵机叫,扩了孔之后不叫了,空载狂艹舵机也不发热了。。新舵机虚位小,反复修正,所以叫

网友G:
E700 到底怎样呢 这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E700 到底怎样呢 这是个问题

风格不同,比较轻,比较灵活。。。至于炸鸡的问题,700级应该不用考虑这些吧。。。练习飞机还是鸭子好点。。。。贵在便宜。。。

网友H:
好爽!!!!!!等看首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爽!!!!!!等看首炸!!!!

好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