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搜不到星

楼主(2014-03-10):
新到的naza V2 装好后调试 今天下午出去再外面调试时发现无法搜星 搜到了也是几秒就丢星 我原来用零度飞控的 零度的正常  重新启动几次仍然无法稳定搜到星 无奈打姿态悬停 突然大头朝下全速冲向地面 损失4条碳纤维浆 2个4225电机 浆座等

网友:
在什麼地方搜不到衛星!
找個空曠無干擾的地方試試吧! led燈是如何閃的

建議重新做過高級校準、指南針校準、軟件也可檢查gps狀況
最後我想知道上電後您等了多久?

固件版本又是???新版本固件無gps訊號會自動切到姿態模式

該模式下(最多自穩無法定點並不會讓您炸機)

网友:
是不是炸过了?拆开GPS看看是不是天线裂了。
搜星要在空旷地的,不过既然楼主玩过零度那么应该是知道的。

我自己的NAZA搜星要2分多钟。。。。。可能GPS里面那个电池没电了。

网友:
1、电子罗盘受干扰或磁化
2、GPS受干扰或陶瓷天线损坏

仅供参考

网友:
检查走线,我严重怀疑你中心板内的走线有巨大问题,应该是有被你盘起来的电线吧?有的话把过长的线裁短,电线绝对不能绕成环形,否则就会出现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结果。

网友:
楼主您好,
请问您在飞行之前是否有正确做过指南针校准? LED的提示是什么灯? 周边的飞行环境能否简单介绍。
您说飞机“突然大头朝下全速冲向地面”,  此现象能否详细介绍?

楼主:
这套机架原来飞零度的有几个起落的 无问题的 我在小区里飞的 零度的也试过 通电后红灯3闪 4-5分钟绿灯***闪烁几下 然后过10秒左右还是红灯闪 有时2闪 有时3闪 反复通电几次都一样 飞机是2米高炸鸡的 我在楼下调试下参数 手动起飞 切姿态调的参数 调完2分钟左右了吧 一只悬停着 我看看摄像头震动情况 突然头朝下飞去 2条浆完全报废 都断了 2个电机报废 其余2条浆浆头严重破损  飞控下方用锡纸隔绝 电调在力臂上 图传在脚架上 而且都是用锡纸包裹的 是很厚的那种 下面是胶 中间是锡纸 上面是塑料的那种 干扰不大可能 我这都是6层楼左右空旷 南北是楼 东西是路 (马路 不是小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机架原来飞零度的有几个起落的 无问题的 我在小区里飞的 零度的也试过 通电后红灯3闪 4-5分钟绿灯***闪 ...

用锡纸做屏蔽对于环形走线没什么效果。如果线路没问题,那就是罗盘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机架原来飞零度的有几个起落的 无问题的 我在小区里飞的 零度的也试过 通电后红灯3闪 4-5分钟绿灯***闪 ...

请尝试跟换场地进一步测试

楼主:
我到想了 炸个稀巴烂 等配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