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PAPRIKA2电滑装机,周未试飞

楼主(2014-03-11):
2米翼展的PAPRIKA2终于到手了,先来部分装机图片。这周末准备爽飞它
先来开箱照

机翼上的四个舵机先用热缩膜包好,然后用砂纸打磨好粘接面

舵机通电后先把副翼上的摇臂粘好,然后用美纹胶纸把副翼固定好,再把操纵钢丝按下图片装好.
最后舵机通电回中后用PT39把舵机粘在机翼上,等待胶水干后副翼就基本不用调舵机的中立点了

襟翼舵机的安装也跟副翼的一样方法

明天再上尾翼的安装图

网友A:
抢沙发,好机,舵机上面有盖子吗,不会就这么漏在外面吧

网友:
这装机教程太有帮助了。。唉。早点发这个贴,我的辣椒装机不会这么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沙发,好机,舵机上面有盖子吗,不会就这么漏在外面吧

有盖子的,还没装好。今晚回去装

楼主:
V尾部分的安装图片

先装好V尾的安装工装

画好线,把V尾上需粘接部位的蒙皮裁掉

用PT39把V尾预粘好

有多的胶水把机翼上的铝压片也粘好

把碳尾管上要粘V尾部分用砂纸打磨好

粘好后用美纹胶纸定好位,等待PT39固化

网友:
原来V尾的角度是这么做的

楼主:
更新机身安装

打磨机身跟尾管套接部位

打磨碳尾管内壁

用AB胶把机身跟碳尾管粘接好

粘接时要注意V尾两侧尖部要跟机翼上表面的距离要相等

准备装机身隔框

固定好操纵钢丝套管

明天装机身舵机

网友:
好教程,获益良多

楼主:
V尾舵机及马达的安装图片

手上刚好有C2820 KV1100马达,就用它好了,比原配的c2814大一号

明天上调试图片

楼主:
更新机翼舵机盖板的安装

网友:
RE: PAPRIKA2电滑装机,周未试飞

关注中,期待试飞。

网友B:
不错,辣椒、
升降 舵角在下面,会不会操 地面啊?!

楼主:
更新飞行相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辣椒、
升降 舵角在下面,会不会操 地面啊?!

升降舵舵机是在V尾的上面,不会碰到地面。副翼的操纵杆是在底面,不过有舵机盖板保护,没有问题的

楼主:
http://www.tudou.com/v/_1YdGhMGOmg/&bid=05&rpid=28457579&resourceId=28457579_05_05_99==.html

首飞视频

网友:
好野啵权哥,一睇就知道系你,我果部还没有时间首飞呢。

网友C:
毒吖,呢台野真系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毒吖,呢台野真系正!

..................................

网友D(2014-04-22):
买了一架还没装 请问动力怎么配 朗宇2814电机 3s 1100kv配11*6桨好还是900kv配12*6好?谢谢

楼主:
RE: PAPRIKA2电滑装机,周未试飞

引用 网友D:
买了一架还没装 请问动力怎么配 朗宇2814电机 3s 1100kv配11*6桨好还是900kv配12*6好?谢谢

就用原配11*9折叠桨效果不错

网友(2014-07-01):
一个细节问题:电机线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4-09-19):
一架漂亮的鸡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