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代码怎么变换坐标系?

楼主(2014-03-11):
想要在台面上固定两个平口钳,夹两块木头。刻完左边的,刻右边的。怎么编程让坐标系的X右移10cm,然后再回来呢?
G代码怎么写?

网友A:
不知道你什么机器啊  一般的不是有建立坐标系  G54 G55这样的

网友:
在输出g码的时候  有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什么机器啊  一般的不是有建立坐标系  G54 G55这样的

普通三轴雕刻机。D版维宏卡。
具体怎么写代码呢?

网友:
如果是发那科就是 G92 X``` Y ```  如果是西门子就是 TRANS X`` Y····           其实建立两个坐标系 就很好 把相同的部分做为子程序  一个坐标系调用一次子程序

网友:
可以用G54-G59指定,但要先分别设置好坐标,在软件显示坐标那一段地方右键就有对话框出来,对话框左下点进去就可以选定或设定相对坐标系。也可以用G92,直接指定坐标值,就G92X填现在位置相对第二个零点的数值,三轴可以一起指定,走回来再反过来就是了。

网友B:
G92只是直接重新设定坐标值,不是改改坐标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G92只是直接重新设定坐标值,不是改改坐标系

经过试验OK了。先G0X10.000,然后G92X0Y0Z0。坐标系就右移了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