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电动车的锂电瓶可以改外场电站吗

楼主(2014-03-11):
家里有辆用锂电瓶的电动车,量了一下输出是48v直流,可以降压成12v输出当电站吗?电动车输出电流也大的,如可以改还是蛮合适的,当然还要考虑个效率问题,简单串联个负载就把电浪费了~

网友:
可以当充电包!有专门降压模块,不过效率低!

网友:
我就是这么用的,网上有专门的DC-DC电源,可以把48V转成12V,由于是开关电源,效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电动车上不是直接有12V的输出模块吗?

网友:
打开电池块,从中间12V抽头。

网友:
买个DC-DC,48V转12V,网上有卖的,大约10-20块钱。电流10A

我从本地买了一个花了我25块钱,买亏了。目前正用呢,我用来冲800毫安电池,很爽。冲大电池小心电池过放,随时准备用脚蹬回家。

网友A:
我准备了两个汽车电瓶,开车时把两个电瓶挂上,到了飞场,取下一个电瓶当外场充电宝,飞完了回家时,再把电瓶挂在汽车上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了两个汽车电瓶,开车时把两个电瓶挂上,到了飞场,取下一个电瓶当外场充电宝,飞完了回家时,再把电 ...

这个想法不错,就怕快放完电的电池再接上去时过大电流充电,会对两个电池都不好,如果再加个限流就更好了。

楼主:
我家的电动车基本不开,出去的话一般开车,所以可以把电瓶取下带走,电放完也不怕,而且锂电瓶设计比较轻,体积小,,比用汽车电瓶方便,楼上有盆友说是开关电源降压,效率怎么样??比普通降压模块好吗?我想要20A输出有样的模块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不错,就怕快放完电的电池再接上去时过大电流充电,会对两个电池都不好,如果再加个限流就更好了 ...

另外一个电瓶是用点烟器充电器连接的,有限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电瓶是用点烟器充电器连接的,有限流的。

点烟器没有限流,只是有保险丝15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烟器没有限流,只是有保险丝15A。

另外一个电瓶挂在点烟器上,我就发动汽车,然后开车回家了,这样充电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电瓶挂在点烟器上,我就发动汽车,然后开车回家了,这样充电可以吧。

基本没有问题,但如果电池用得太低了刚接上时可能会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有问题,但如果电池用得太低了刚接上时可能会烧保险。

我不会把电瓶的电过放的,我控制放电到11v就不在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