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飞控的四轴

楼主(2014-03-11):
有没有谁用apm飞控使用两轴舵机自稳云台  有的话 麻烦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A:
我试过,结果是把apm的电源模块给烧了。教训就是不要用apm直接给舵机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结果是把apm的电源模块给烧了。教训就是不要用apm直接给舵机供电

活该apm说了,舵机一个都超过2a 建议给舵机独立供电,不看官网下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结果是把apm的电源模块给烧了。教训就是不要用apm直接给舵机供电

我的问题就是舵机只能向一边保持自稳   也就是向左回自稳 向右就没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该apm说了,舵机一个都超过2a 建议给舵机独立供电,不看官网下场

我看了 也是单独供电的 但是 我向左倾斜的时候  舵机会保持自稳 但是向右的时候舵机就不会动   同时俯仰也是一样的  只有机头向下才能动  向上舵机没反应的

网友C:
用过  舵机云台效果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  舵机云台效果很一般

我向左倾斜的时候  舵机会保持自稳 但是向右的时候舵机就不会动   同时俯仰也是一样的  只有机头向下才能动  向上舵机没反应的

楼主:
看了 也学习了 还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