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40有神器了,能传到500m

楼主(2014-03-11):
看到一个国外牛人用 Asus 路由器/AP/中继器三合一设备 将相机WIFI信号延长到500m的垂直距离
作为入门级别有这个是神器啊
share 给各位模友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27749044&postcount=305

网友A:
直接10W 2.4G功放顶上,随便5KM

网友B:
不難達成,隨便找台有中繼的AP就可以了
我已經這樣飛一段時間了,貼一張超過400米的記錄

网友:
看起来相当不错的说, 价格也给力....

网友:
主要還是wifi圖傳延遲跟訊號不穩問題
我用中繼飛了快一個月,FC40 APP畫面延遲嚴重
而且飛越遠越明顯,根本無法直覺飛行
另外雖然有中繼,但也無法保證每次飛500m都有訊號
每次飛高飛遠都是膽戰心驚,一不小心圖傳訊號中斷了
根本不知怎麼飛回來,如果返航點、IOC都沒紀錄好就起飛
飛不見機率很高,我現在幾乎都是200-300米內飛行
以防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難達成,隨便找台有中繼的AP就可以了
我已經這樣飛一段時間了,貼一張超過400米的記錄

用的什么中继?

网友B:
TOTOLINK N300R,便宜貨,一台不到200RMB
如果用板上LMC大推薦的那台穿牆王或許會再更遠一點
不過FC40本身wifi功率的限制,效果應該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TOLINK N300R,便宜貨,一台不到200RMB
如果用板上LMC大推薦的那台穿牆王或許會再更遠一點
不過FC40 ...

多谢大神指点,最近搞一台试试效果,确实不贵

网友:
这可是FC40玩家的福音啊!

网友:
我的也设置成功了,加了一个平板天线,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10W 2.4G功放顶上,随便5KM

FC40就是精灵1硬挂的 wifi相机。 2200的3S电。。飞不到5公里就没电了。

网友:
都是人才,高手啊,佩服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難達成,隨便找台有中繼的AP就可以了
我已經這樣飛一段時間了,貼一張超過400米的記錄

想知道你是如何将wifi信号放到显示器上并且还能叠加OS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你是如何将wifi信号放到显示器上并且还能叠加OSD的。

很明显那是另外一架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你是如何将wifi信号放到显示器上并且还能叠加OSD的。

您誤會了,7吋顯示器那個是F550 Naza v2+Mini IOSD的畫面
iPhone 顯示的才是FC40的wifi回傳畫面
我只是用束帶把fC40鏡頭綁在f550上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誤會了,7吋顯示器那個是F550 Naza v2+Mini IOSD的畫面
iPhone 顯示的才是FC40的wifi回傳畫面
我只是 ...

兄弟你好,请问你有QQ或手机号吗?我是玩FC40的,也想用路由器增程,不知道怎么操作,想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好,请问你有QQ或手机号吗?我是玩FC40的,也想用路由器增程,不知道怎么操作,想请教下

我在台灣,沒有用QQ,有阿里旺旺
帳號跟這一樣
你可以參考Ar.drone2的增程教學
基本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