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 startScreen图标不显示

楼主(2014-03-11):
安装的独立凤凰5,使用完全没问题,就是 启动的时候那个“ startScreen”图标一个都没,就是一个个白色框,奇怪了。。。。

有谁跟我一样吗

网友A:
把小红X点掉,就可以使用菜单选择飞机和飞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小红X点掉,就可以使用菜单选择飞机和飞厂了。

飞行没问题哦,是能飞的,只是图标不显示有点不爽。。。

网友:
图标区右上角有个小红×,小红×左面紧挨的√,意思是每次启动显示这个开始页面,所以去掉√,再点×,以后就都不会出来了

网友:
前天升级了凤凰5,发现编辑模型栏那里全是乱码,果断卸载,重装凤凰4.0s版本,还是原来的好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