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图传问题

楼主(2014-03-11):
一直都是用3S 1000毫安的锂电给图传单独供电(如图) ,上天后图像很不清晰,而且飞出200米图像就很迷糊了,基本看不见了,一直以为是相机的问题,结果换了一块这样的锂电也是3S 12V(如图) 图像就很稳定了,飞远了也比较稳定,难道图传与电池有关?都是11,1的咋区别这么大?求解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能否拍一段视频对比一下?还有当时的电池电压也对比一下。

网友:
图传还是用锂电池靠谱

网友:
关注,顶一下,希望有个对比图

网友:
好经验学习中。

网友:
3s基本上是ok的 檢查下電壓吧!

网友:
电池有问题吧,3s锂电都是标称11.1v,充满12.6v

网友:
请教各位,如何判断图传电池电量(使用中),谢谢。

网友:
说明书3S到6S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能否拍一段视频对比一下?还有当时的电池电压也对比一下。

我的P2V是12月,經'天猫'買的, 在深圳收機. 之後帶回香港.
現在知道電池插針, 有新配件可以更改.
所以想知道在香港,可以經什麼途徑, 送回廠換配件.
1)香港有否DJI代理?
2)自己寄回廠, 廠的地址? 是否須要什麼交件, 手續?
3)更換后,可否寄回香港? 運費我可以自付.
請盡早回覆.  多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P2V是12月,經'天猫'買的, 在深圳收機. 之後帶回香港.現在知道電池插針, 有新配件可以更改.所以想知 ...

孩子,别寄回大疆。 拿去找香港的代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可以找香港代理FLYINGHOBBY进行返厂更换。也可寄到我们的技术支持中心: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 朗 ...

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