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E700炸鸡啦!!

楼主(2014-03-11):
E700是个好飞机,但是700级别的飞机炸一下维修费用都不小的,这无形中加剧了心理压力,每次飞手都冒汗。。。

于是,咬牙屯了点东西

肯定有人跟帖问配件清单,所以列一下:
零件清单
料号
零件名称
PV1541
後尾螺旋傘齒輪組
PV1596
尾旋翼橫軸
PV1633
固定軸
PV1640
主軸
PV1647
無平衡翼連接桿組
PV1648
一體式連接桿-68.57MM
PV1649
一體式連接桿-70.95MM
PV1672
腳架組
PV1674
驅動軸輔助軸套
PV1677
尾管支撐架組
PV1754
尾管(E700)
PV1755
金屬尾驅動軸組(E700)
PV1756
尾推拉桿(E700)

网友:
呵呵,练好技术就不用那么多配件了。

网友:
同意3楼,屯这么多备件不如踏实好好练,总是炸鸡终归是方法上还有待改进

网友A:
哪里是囤货备用,整个看起来像搞倒买倒卖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是囤货备用,整个看起来像搞倒买倒卖的。。。哈哈

你懂的

网友A:
哥们分享下炸鸡经验,E700什么东西最容易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分享下炸鸡经验,E700什么东西最容易炸坏?

上次炸鸡后,侧板角架出断裂一点,用胶加固下不用换下册板了,

其它么球头杆,大齿轮,尾轴,伞齿轮,角架,尾管,大奖夹上得球头支柱,还有sf臂弯了一个~

基本买炸鸡包划算得,

网友A:
还有炸鸡包?现在郁闷,循环9度,居然有干涉,舵机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炸鸡包?现在郁闷,循环9度,居然有干涉,舵机发热

舵机固定座是可以前后滑动调整位置的,我是先装上连杆,最后再锁紧舵机固定螺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炸鸡包?现在郁闷,循环9度,居然有干涉,舵机发热

To fhp4:
确定?
舵机发热的原因找到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o fhp4:
确定?
舵机发热的原因找到了么?

设置参照nick的设置,循环螺距最高就只能到9度了,不能再高了(怕十字盘顶到主轴了。。。),很不爽。。。球头扣紧得不是一般,舵机是连杆传动,还有多个球头,阻力更大了。。。今天买了JR的铣刀,扩球头扣吧。。。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不要用雷虎球头扣了,JR或者喜路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参照nick的设置,循环螺距最高就只能到9度了,不能再高了(怕十字盘顶到主轴了。。。),很不爽。 ...

教你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球头扣紧的话,用球头扣钳或尖嘴钳用力捏一下球头扣(已套上球头),立竿见影 的效果~~

和球头刀说再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参照nick的设置,循环螺距最高就只能到9度了,不能再高了(怕十字盘顶到主轴了。。。),很不爽。 ...

To fhp4 :

如果要是参照雷虎建议(朱治勇选手)的设定呢?

本设定为 前3D Masters 专家亚军飞手 朱治勇选手的初始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 fhp4 :

如果要是参照雷虎建议(朱治勇选手)的设定呢?

nick的十字盘设置,V8里面已经把数据调到最高了,实施看朱志勇的吧,估计也差不多,试试看吧。。。不解,nick的循环螺距到底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配件屯多了。。。。
炸五次,估计要换新机了。

网友C:
蛋蛋你这不是找炸吗,干嘛想参加3DX要拼老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蛋蛋你这不是找炸吗,干嘛想参加3DX要拼老命啊

还剩2套了,但是我的机器还炸过,所以你懂的

网友:
果然有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