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看看华科尔super cp与美嘉欣F48配件通用问题

楼主(2014-03-11):
请有华科尔super cp和美嘉欣F48的土豪们说说,两机哪些配件可以通过?
上发一张F48配件图:

楼主:
不知道大奖;尾电机;主齿轮等是否通用

楼主:
还有脚架

网友A:
估计楼主被华坑尔的配件搞怕了!

楼主:
华科尔的塑料配件太容易坏了,不如美嘉欣

网友:
马达肯定可以用,不过主齿好像7t,没加薪大齿为56齿左右,主轴3mm,脚架比cp短且接口不对,大桨与拉杆不清楚。

网友:
能通用就好了,嘿嘿,楼主找好了通用件不要藏私啊

网友:
大桨要略作改动,加垫片,其他的不通用,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改,但是不怎么合

网友:
我两架都有,很遗憾的告诉你,除了电机,几乎都不通用

网友:
一般来说 厂商会故意做的不一样来让用户不要分流

网友:
实话说,百分之90不通用,主轴直径不一样,所以主轴上的所有部件都不能通用。大桨不通用,根部厚度不一样。主电机不通用,super cp是空心杯,F48是n40碳刷电机。。。。。。。。。。只有尾管和尾波箱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楼主 死心了吧  ^_^  继续滑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被华坑尔的配件搞怕了!

别说楼主,我都被华坑尔的配件搞怕了,现在我那滑坑尔的mini cp都不敢乱动了,以后打算就让966或者977上了。

网友:
这两机除了主电机和尾电机,其他都不通用的,我记得super cp跟泉速的nano cp有一部分配件是通用的,价格好像也不贵。。

网友:
MINCP其实和GCP的配件可以很多通用,搜下GENIUS CP 的贴里面有很多山寨的配件便宜到你惊讶

网友:
大桨根厚度不同不通用,主电机铜齿位置不同,导致大齿咬合不好,勉强用,尾巴部分scp6mm  47 7mm 但是尾管都是2mm可以通用。

网友:
尾电机大小不一样,先否定掉!

网友(2014-05-24):
泉速的nano cp与华科尔的cp配件很多都通用!

网友:
根据我的使用经验,将F48的尾电机换到super 上锁尾会更好,大桨加个小胶圈即可通用

网友:
除了两个电机之外,其他你就死心吧,脚架都不够位置,会顶住电机齿,F47尸体与mini cp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