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Power A6-D 充电器 故障,谁知道哪里可以修理?谢谢了

楼主(2014-03-11):
G.T.Power A6-D   充电器 故障,老是显示输入端的电压低于限额。谁知道哪里可以修理?谢谢了

网友A:
只能找卖家返厂。

网友B:
输入电压错误,没有说电压低呀。
出现错误后,插着充电器量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找卖家返厂。

厂家找不到,您知道他们电话号码?连电商也不知道,算是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错误,没有说电压低呀。
出现错误后,插着充电器量电源电压

适配器和充电器一体的,我需要拆机器,我试试。

网友A:
不会吧,我的充电器年前黑屏了,商家说节后可以寄给他们返厂,我的是4年前买的GT POWER-A6-10.结果过完年它又能工作了,就没寄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的充电器年前黑屏了,商家说节后可以寄给他们返厂,我的是4年前买的GT POWER-A6-10.结果过完年它 ...

我就是要厂家的返修电话和地址?您有吗?商家我一直在联系,但商家一直不答复。

网友:
那就是商家的问题了,MS G.T在哪里都找不到,我问过几个卖GT充电器的,答复是不在他那里买的不管,我又找到几年前的淘宝记录,店家查了是在他那里买的才答应寄给她由他返厂。

网友A:
是你的稳压器有问题么,输入电压不对了?换个电源试试功率要大于充电器10%。要不找坛子里懂电器的看看,今天一个PL8都被模友自己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稳压器有问题么,输入电压不对了?换个电源试试功率要大于充电器10%。要不找坛子里懂电器的看看,今 ...

谢谢您的建议,我问了阿达工作室,他的分析与您一样,最大的可能就是电源输出问题,他建议换一个外接电源试试。好几天没去理它,昨晚正想试试外接电源,它莫名其妙又正常了。和您的充电器一样过完年自己又好了,看来这充电器质量还是有问题的,至少是不稳定。我还有一个六年前买的B5充电器两年前就坏了,没反应屏也不亮,丢在角落里,昨天也神了,试试通电也好了,真是奇了怪了。两个充电器都莫名其妙都能用了,但是我还是担心什么时候又罢工了。

网友:
应该是机器不稳定,我的有时触摸会感觉有静电似得,屏幕会乱码估计那次黑屏也跟这个有关,重新开关一下就行了,也不管了能用就行。

楼主:
又不能用了,输出显示短路。什么烂充电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