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飞行时狗3+开WIFI 会影响吗?

楼主(2014-03-11):
精灵2 飞行时狗3+开WIFI 会影响吗?问了有的朋友说不会干扰的,大家探讨下。。。。。。

网友:
昨天貌似有人说影响来着。。。

楼主:
我也在想着,飞10次干扰1次就炸机了,一般我飞行都没开WIFI.

网友A:
狗3的wifi肯定对vision没有干扰,对精灵2可能产生干扰。听代理商蓝天说过飞精灵1时不能开狗的wifi,可能导致炸机。精灵2遥控频道与精灵1相同以及与狗3的wifi为同一频道。

网友:
有影响的。

网友B:
蓝天没和我说。。。。。。。竟然没和我说。。。。他们DJI图传没货,我告诉他们我 要用GOPRO WIFI代替图传到他们到货,他们竟然没和我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天没和我说。。。。。。。竟然没和我说。。。。他们DJI图传没货,我告诉他们我 要用GOPRO WIFI代替图传到 ...

不干扰的话用狗3+ WIFI 代替图传也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干扰的话用狗3+ WIFI 代替图传也不错的。

狗3+的信号距离不够远,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3+的信号距离不够远,用不了的。

论坛里说可以加个中继可以传还很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说可以加个中继可以传还很远的

我周末那次遇险应该和GOPRO的WIFI有一定关系。。。。。或者说是因素之一。

网友:
我狗三wifi開著飛沒事!狗三的功率小不足以干擾吧

网友:
精灵2 遥控器是2.4G ,狗3相机的也是2.4G,可能会导致炸机.

网友:
精灵2不知道。。。
精灵1加黑狗3+,黑狗3+开WIFI会干扰精灵1。。。。。
刚到手的时候带出去试,飞出去不到20米精灵1就失控自动返航了。。关闭狗3+WIFI,问题消失

网友:
别吃螃蟹就好,gopro的wifi又不给力

网友D:
我认为精灵2遥控是在2.4G频段的(不是说vision),那么gopro的wifi也在2.4G频段,首先2者都在一个频段,干扰是否存在呢,下面是我的分析。
就如CDMA手机所有手机都在一个频段,干嘛不干扰呢,因为有DSSS扩频技术,wifi就是使用扩频技术的,那么精灵2原配遥控只用了跳频技术,相对于DSSS来说,还低了一个等级的。
跳频是根据频率跳变来减少干扰,但信号的峰值还是很大。DSSS是用扩展频谱来减少干扰,峰值很小。
通信技术说,万一你的跳频遥控器的某几条峰值被其余高峰值信号改掉了,那么你就失控了。
但是gopro 的wifi虽然峰值不大,但是你太靠近精灵2接收机了,还是会有一定概率覆盖掉遥控信号的。

其次gopro 的安装位置离精灵指南针也不远,搞不好还会扭曲地磁干扰指南针的,如果你开启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精灵2遥控是在2.4G频段的(不是说vision),那么gopro的wifi也在2.4G频段,首先2者都在一个频段,干 ...

是的,比较专业分析,我从来都没有开WIFI,想把遥控器处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狗3的wifi肯定对vision没有干扰,对精灵2可能产生干扰。听代理商蓝天说过飞精灵1时不能开狗的wifi,可能导致 ...

虽然同样是2.4G频率,但是wifi的频道肯定不可能和精灵2的遥控是同一频道的!狗3的wifi是基于802.11B/G/N的2.4G信号,和 家用路由一样有13个信道通讯,这是国际标准!
由此精灵2的遥控绝对不可能采用者13个信道来做通讯滴
至于干扰嘛,我试过 开wifi与不开 没什么区别!可能在某些特定环境下会有干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同样是2.4G频率,但是wifi的频道肯定不可能和精灵2的遥控是同一频道的!狗3的wifi是基于802.11B/G/N ...

好像见到过有人提供的狗3WIFI导致炸机的案例。我在蓝天购买精灵1时,技术员提醒过玩精灵1时不要开狗的WIFI。

网友:
今天飞行200米+的时候感觉显示器右下角狗的osd信息wifi图标闪了一下,飞机果断失控进入gohome模式!还好定位很准!顺利回家,就事着落时一反常态,选择落脚点是比较猛烈!回来查看视频返航途中视频没有保留,貌似空中狗关闭了,飞机就失控返航了!请教下飞机一键返航和失控返航闪灯有无区别!一键返航闪灯是黄色,今天回来时灯闪的是绿色!@

网友(2014-06-28):
众说纷纭啊

网友:
我确定的告诉你会干扰的,前提你控是2.4G的,5,8G的遥控应该不会。我前几天试了下 出现失控的情况 还好是在悬停做测试 把WAIFI 关了 就没事了~

网友:
有干扰.
参考P2说明书第6页第3条.

(3) PHANTOM 2 飞行器使用 2.4GHz 遥控器接收系统,请用户除 2.4G 蓝牙和电台外不要使用任何其它的
2.4G 设备,包括 2.4G Wi-Fi 及图像传输设备等。

网友:
必然有干扰。
终于有人问这问题了,我也纳闷问这问题的人这么少。
我是新手,刚开始不懂,十起九返航,就是开了黑狗3wifi 。失返距离30米左右,wifi 图传10米内。
原因上面有关2.4G同频分析很有道理。
有例外,有wifi 不是2.4的,亲们你选得到吗

网友:
我没有云台的时候经常用狗的WIFI连接IPAD看,还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狗3的wifi肯定对vision没有干扰,对精灵2可能产生干扰。听代理商蓝天说过飞精灵1时不能开狗的wifi,可能导致 ...

根据参数,对精灵2 2.4G频率的控有干扰,但对于精灵Fc40的版本不会产生干扰,因为这个版本的控是5.8G的

网友(2014-08-05):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精灵2遥控是在2.4G频段的(不是说vision),那么gopro的wifi也在2.4G频段,首先2者都在一个频段,干 ...

说的太对了  有道理  我今天炸鸡了   固定翼轻木70E  3D机   挂黑狗3+   起飞时候一切正常   距离大约50米左右  遥控器失灵  导致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干扰的话用狗3+ WIFI 代替图传也不错的。

换成DJI的5.8G控就可以了,也就是FC40的控,不过这控贵个嘿魂,950闷

网友F:
俺也开过,没发现有异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俺也开过,没发现有异常!

别得瑟,中招一次就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得瑟,中招一次就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