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流,文字讨论X3的安装(更新试飞感觉)

楼主(2014-03-11):
看多了D王这个大大大大的“托”的帖子,手痒入了X3

本人多少有点儿强迫症,好个追求细节,来说下装机的感受:
(之前只用过亚拓、飞越和冰人,只能拿这些来比较X3)

1、机身:比450大,但侧板厚度相当,而且除了电机座以外的其他机身连接部件都是塑料的,变形不可避免,因此对安装过程要求较高,每装一个机身连接部件,都必须检查主轴是否能顺滑穿过三个固定座里的轴承。反正我是每装一个部件就要调整一次,现在主轴能从第一个轴承直接掉到底板上。机身的整体抗变形能力我现在有点儿吃不准,不知道飞起来会咋样,也许将来需要上几个加强件。

2、轴承:我对这个比较强迫。感觉X3的原装轴承一般,因为用过好的,所以感觉这个一般,用手转能感觉出来,难道是要我把所有轴承都洗一遍再重新上油?不过有一点很喜欢,就是X3所有部件都是散件,你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处理每个零件,而不用先拆来拆去。

3、齿轮:这个比较困惑。都是注塑件,精度不够,至少我觉得不够。两处伞齿最不满意,和亚拓等比较,感觉转起来很不顺畅,其他能调的位置都调了,间隙也注意了,但尾伞齿转动有一定的阻力,不像我装过的其他鸡鸡那样顺,个人感觉X3的伞齿有点儿粘,不知道跟材质是否有关?有了解的兄弟来吱一声呗。前伞齿看不明白,泰世为何这样设计,驱动伞齿盘很平,而尾管上的传动伞齿椎体比较尖细,这样传动力臂不是会很小而导致伞齿受力更大吗?感觉不如45度伞齿好啊。而且这个地方用手转起来噪音就很大,不解

4、注塑件:总体可以,对精度不能要求太高。但我的底板不是一个水平面

5、螺丝:干嘛基本都是圆头?滑了好几个了,不要怀疑我的工具,都装那么多次机了。另外,螺丝规格忒多了吧,有些必要性不太大的就统一一下多好,还减少了出厂品控的工作量和差错率。

6、机身整体状况:现在机身基本完成,只是没装旋翼头部分,因为要分别测试大齿盘、尾传动及尾波箱部分的震动。但现在用手转动主轴,一是感觉有点儿阻力,或者说有点儿粘,二是前伞齿有噪音。有懂的兄弟帮忙支个招吧,还是说本来就这个样子

对X3的安装,我个人的感觉是必须细心而且得慢慢来,反复调整是必须滴。当然也许只是我有强迫症

(03月11日中午更新)
刚装好电机通电小测了下,全机(无旋翼头无大小桨)震动比较满意,全油门段无共振点,即使是全油门抓住尾管也只是微麻(还没装尾撑杆),只是大齿盘略有不平。但奇怪的是,前伞齿噪音巨大,话说我之前装的杂交450用直齿都已经很安静了。不解啊不解

(03月15日下午更新试飞感觉)
下午终于可以去后沙峪试飞了,整体感觉很好。全机基本无震动,之前所担心的噪音问题,表现得也不是很明显,因为爆桨也不小。动力是蝎子2520-1880KV,配合V3 50A电调(未开定速)及MB,暴力就一个字,动作干净利索。由于之前只飞过450,感觉X3这个480级别的鸡鸡滞空感明显有不小提升,做动作很舒服,那种停顿感连我这渣渣的技术都能做得出来。由于初次接触MB,还有不少地方需要自信研究并调整,下一步还要试试V3的定速是咋个爽法。一句话,X3这鸡还是非常值得拥有的。另外,还得感谢D王这个大大大托和铁汉这个天下第一托的帖子,让我能很顺利地把X3给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网友A:
我用10块钱的1.5螺丝刀也没拧滑一颗

网友B:
除了螺丝非常不满意之外,其他还好。坐等金属大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10块钱的1.5螺丝刀也没拧滑一颗

那估计是因为我的独门绝技:大力金刚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螺丝非常不满意之外,其他还好。坐等金属大桨夹!

暂用塑料的,因为估计我飞不出二者的差别

网友:
螺丝确实头疼,我也拧花了几个。确实种类太多了,真心觉得复杂,统一一些多好。园头换成杯头是不是更好。
噪音没的说了,就当玩油机吧,我没有楼主装的那么细致。
感觉前面大散齿换成皮带直驱是不是会好很多?貌似出个改装件也不麻烦。
总体感觉x3就是为了暴力而生的,一般练习机太适合

网友C:
X3的每个尾传齿配了两个轴承。如果这两个轴承不同心,尾轴转动的阻力就会很大。
X3的塑料轴承套非常紧,很难把两个轴承压的完全同心。至少我的两台X3都是这样。

我的个人经验:把图中打叉的轴承去掉以后,阻力明显小了。因为尾穿杆中间还有一个轴承,所以强度是没问题的。

网友:
貌似所有的Gaui带这种前伞齿机型都很吵。

网友C:
关于主轴承。上面两个很容易装平。只要按照螺丝孔上好舵机架子,两个轴承自然就平了。主轴可以一放到底。

问题就出在第三轴承上。第三轴承的螺丝孔是给了些余量的,以便于调整主轴的间隙,所以很难装平。我的第三轴承座,不上紧螺丝的时候,主轴可以轻松穿过。可一旦把螺丝拧紧(即使是交替的上紧),就总会偏了那么一点点,主轴就没有那么顺了。

更郁闷的是,调整主轴间隙和更换大齿都要拆掉第三轴承座。所以飞的次数多了以后,就实在懒得仔细调平了。紧一点就紧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X3的每个尾传齿配了两个轴承。如果这两个轴承不同心,尾轴转动的阻力就会很大。
X3的塑料轴承套非常紧,很 ...

这样啊,当时尾波装好后单独转了下尾轴,感觉发粘,还以为是伞齿咬合或者材质的问题,还真没往这里想,毕竟我装过的450的这个位置都是两个轴承的,也没出现过不同心的问题。看来塑料件和金属件的特点还真是不一样。

多谢兄弟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主轴承。上面两个很容易装平。只要按照螺丝孔上好舵机架子,两个轴承自然就平了。主轴可以一放到底。
...

没错,我在没装大齿的情况下,也是对第三轴承座进行了多次调整后才达到主轴一撸到底状态,没办法,强迫症

还好上大齿调间隙只用了两片垫片就搞定,没再调整第三轴承座的上下,因为感觉把第三轴承座再往上提的话,前伞齿咬合就过紧了。就是噪音太大,而且难听

网友:
X3出名的大嗓门

楼主:
为啥呢?有没有懂机械的兄弟帮忙给解释下,齿形?材质?总之X3前伞齿的声音确实很奇怪

网友:
终于有玩家说实话的!顶lz!

网友:
原来我的x3嗷嗷叫也是也是个通病呀

网友:
暂用塑料的,因为估计我飞不出二者的差别

网友D:
1           X3机身上面能换的螺丝我全换成芳生的了。
2           调整主轴间隙和更换大齿                我都没拆掉第三轴承座    而是退一点尾管即可。

网友E:
顶上去,给很多新手装配X3的朋友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           X3机身上面能换的螺丝我全换成芳生的了。
2           调整主轴间隙和更换大齿               ...

我看X3自带的螺丝质量不错啊,看做工和材质 不像垃圾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上去,给很多新手装配X3的朋友看看。

多谢Danny托帮顶(表生气哈,开个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X3自带的螺丝质量不错啊,看做工和材质 不像垃圾螺丝。

单就X3配的螺丝而言,我不知道是不是芳生的,质量是还可以的,但就是那些圆头,让人很不爽,换成杯头会好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Danny托帮顶(表生气哈,开个玩笑)

不会,飞好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飞好最重要。

非常感谢你那些被人说成是托的帖子,非常实用

我也尽快捞个托当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那些被人说成是托的帖子,非常实用

我也尽快捞个托当当

能学到东西。

网友G(2014-04-11):
嘿嘿  你们这个标准太高了  试试我的450   震动  抖动   尾巴甩    有偏差手是干什么的啊?真的很期待  试试你的飞机  看看到底飞起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嘿嘿  你们这个标准太高了  试试我的450   震动  抖动   尾巴甩    有偏差手是干什么的啊?真的很期待  试试 ...

这次你带飞机来木有?450或者武直十?

好像咱俩都是美国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次你带飞机来木有?450或者武直十?

好像咱俩都是美国手

977返厂了   什么都没带  就蹭你的了  天籁还是日本手   他让我带控和接收  懒的没带!不行了直接买个  jr   他好像是这个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G:
977返厂了   什么都没带  就蹭你的了  天籁还是日本手   他让我带控和接收  懒的没带!不行了直接买个  j ...

没问题,X3、450、250随便招呼,105大歼十你敢飞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X3、450、250随便招呼,105大歼十你敢飞不

五边稍微熟练下  还真没问题哦

网友G:
我去,看你装的这么辛苦,幸亏没敢乱飞,这要是真炸了不得心疼死啊?这要归功于你的遥控器啊,实在是太硬了,这要是遥控器好使,再来几瓶啤酒,咱那天就别飞了,一字排开找飞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去,看你装的这么辛苦,幸亏没敢乱飞,这要是真炸了不得心疼死啊?这要归功于你的遥控器啊,实在是太硬了 ...

其实装这个X3完全无压力的,只是要求比较高,所以在很多细节上比较用心,但由于之前有多架鸡鸡的经验,加上DANNY帖子的帮助,还是很顺手的。

遥控器没办法,谁让俺手比较狠啊,硬才男人嘛

网友:
X3上螺丝如果滑牙了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啊?我的就有几颗滑牙,难道只有换?能不能通过加点胶水进去解决呢?

网友:
学习了很多东西。

网友H(2014-07-16):
lz能帮我看下大齿盘装得对不对,为什么不能从侧面直接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能帮我看下大齿盘装得对不对,为什么不能从侧面直接塞进去?

单从照片来看,应该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试着先把第三轴承座的4颗螺丝放松后再往里放放试试

网友:
好了,松了几个螺丝就好了,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