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15gh2云台问题,急!

楼主(2014-03-11):
今天航拍,但是云台遥控器突然没作用,失控,云台自检抖动严重,自检后一直慢慢转动,起飞整个飞机抖动严重,怎么解决?急求助!

楼主:
我用的evo,求助大家和技术!

网友A:
楼主您好,您的飞机是否出现3个问题:
1.云台自检慢慢自旋,震动过大。
2.飞机起飞时,震动过大。
3.飞行过程中,云台突然不受控?

如果是以上3个问题:
1.云台自检缓慢自旋为您当时云台的控制模式是自由模式,所以会导致缓慢自旋。  云台的震动需要您检查相机的安装,重心是否正确。
2. EVO 刚起飞时会有一些震动,原因为折叠桨没有完全甩开,楼主可以尝试做几次暴力动作将桨完全甩开。
3.云台不受控的同时,云台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网友B:
可能是云台滑环问题,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的飞机是否出现3个问题:
1.云台自检慢慢自旋,震动过大。
2.飞机起飞时,震动过大。

谢谢您,云台不受控时是遥控没有任何作用,然后云台自己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云台滑环问题,返厂吧

不是吧,出来干活啊!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求救啊!

网友:
哥们这个问题我估计你解决不了,我的云台也都拆啦,也不行,所以出来干活得备一套机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求救啊!

HI  您好!
遥控器控制不了云台的动作,请问在调参软件里面的监视通道是否有反应?

云台自检不能通过,在通电前,静态重心是否水平?

建议您加我的QQ:2355602804.了解故障现象,尽快定位问题。

楼主:
我改天把视频发来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C(2014-04-19):
楼主,怎么解决的,冒个泡啊。

网友:
基本上 返厂吧!!  知道问题了,也要返厂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冒个泡啊。

这个现象是不定期发生的,最近忙,没有管!

网友:
每次拆装都要好好调试然后再上天,小心使得万年船

楼主:
是啊,每次都如履薄冰,飞完手抖,哎,花钱卖罪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