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前辈 精灵2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4-03-11):
精灵2
遥控器
可以接电脑用模拟飞行软件吗?

网友A:
貌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行。
那就是要买个新的遥控器

网友A:
买一个模拟器就行了,一百多块钱的就OK.

网友B(2014-08-25):
连模拟器干啥,直接飞,飞慢点就行,不会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