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Devo 7E 接收固定码和失控保护 -- Gale固件

楼主(2014-03-11):
近日购入Devo 7E(接收RX1002),我买这个控主要是跑船用,对控只有两个要求:功率(距离)和失控保护(船失控会撞岸)
学习Gale的帖子,逐步升级,1)短接了电阻 2) 刷了2013.05.22版本的固件。接下来遇到两个问题:

1、 接收RX1002 无法固定ID.
     我看固件里面是有这个选项的,但是选择指定编码后,开关机后,菜单又会跑回到“自动”选项。

2、失控保护失效
     启动失控保护后,在发射机信号消失后,失控保护失效。

请了解这两个功能的给说说如何操作。

如果G大有空看到这个帖子的话,也帮忙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
不是一般人那  厉害!

网友A:
你更改了编码为固定ID值后,“启动对码”这一项会变为“变更射频设置”,按enter确认,才能保存你的射频设置包括固定ID值。
失控保护是:接收上电,将摇杆打到失控后想要的位置,然后选中“开启失控保护”,这时这一选项会变成“关闭失控保护”选项,那就完成失控保护的设置了。

网友:
为四楼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更改了编码为固定ID值后,“启动对码”这一项会变为“变更射频设置”,按enter确认,才能保存你的射频设 ...

多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用DEVO7链接多个R1002方法:-自留备查
1、接收机插对频端子
2、接收机上电,显示灯缓慢闪烁,清除原有记忆
3、开控,到需要对应的模型编号下
4、调整射频设置,选择固定编码,确认“变更射频模式”
5、拔掉接收机对频端子
6,控进行“自动对码”
7,设定失控保护

重复设置对应另一个模型和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