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上下摆动

楼主(2014-03-11):
我的飞机是450L,凤凰50A电调,设置定速3000rpm,陀螺仪是MB,现在飞行时尾巴一直上下摆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按MB说明书上把斜盘感度降低了2-3格都没有明显变好。麻烦各位高手说说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谢谢帮顶,有谁能告诉我到底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转速低 斜盘舵机力量或速度不够 舵机固定不牢 虚位大

网友B:
你这个叫点头!!!看样子转速应该够了。你试试把旋翼头螺丝放松一点!就是大桨夹横轴上面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低 斜盘舵机力量或速度不够 舵机固定不牢 虚位大

舵机是kst215mg,力量速度应该够,固定我检查了,应该也没问题,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叫点头!!!看样子转速应该够了。你试试把旋翼头螺丝放松一点!就是大桨夹横轴上面的螺丝!

这样有射桨的隐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叫点头!!!看样子转速应该够了。你试试把旋翼头螺丝放松一点!就是大桨夹横轴上面的螺丝!

谢谢,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有射桨的隐患吗

用胶水!

网友:
嗯。试试再说!

网友D:
总觉得这种情况是属于斜盘感度太高引起的,还要使劲降感度,降2-3格幅度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觉得这种情况是属于斜盘感度太高引起的,还要使劲降感度,降2-3格幅度小了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叫点头!!!看样子转速应该够了。你试试把旋翼头螺丝放松一点!就是大桨夹横轴上面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