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恒力4225 好赢飞腾30A 4S 25C 5000 电池 680pro机架

楼主(2014-03-11):
飞机起飞 正常
空中停留的时候
有两个电机先后停转。

这个是什么情况?

家里推油门测试的时候
二号位置电机先失去动力 但是还依然转
过一会 停止转动

并不是突然就停的。
先低转速转一会 然后才停止,
过一会
四号位电机也是同样的情况,

飞行中坠机。。。。

求解 !!!

网友:
恭喜,碰到堵转了。换电调。

网友:
看来恒力电机不适合飞腾和蜘蛛,还是选铂金吧童鞋

楼主:
想换6s动力  怎么配电机电调求指教

网友:
恒力配好盈飞腾,专家说很堵的。

网友:
其他配置都差不多,只是我用的铂金30,没遇到过堵转,LZ的油门行程设了没

网友A:
感觉是电量不足所致  看看你的供电 堵转应该不是这样 堵转的滋滋滋的叫 电机不转 或者抖动的

楼主:
飞控的供电么?

楼主:
wxd5765发表于2014-03-11 17:06:56

感觉是电量不足所致  看看你的供电 堵转应该不是这样 堵转的滋滋滋的叫 电机不转 或者抖动的
飞控的供电? 还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电量不足所致  看看你的供电 堵转应该不是这样 堵转的滋滋滋的叫 电机不转 或者抖动的

网友:
这个是明显的电池电压不足  你看看加油门的时候 电压下降到几v 一般来说的电调感觉到电量低 在降低功率 还有你的电池不行了

网友:
电池的持续供电小于电机放电。视频里,很明显电调的电容里的电都放空了。

网友:
楼主换铂金吧,和飞腾不差多少钱的!

网友:
好盈四合一配4s的盘式电机,专家有啥建议么?

网友:
飞腾配恒力的4225、4822出名的堵啊  谁用谁知道!

楼主:
ly1302116发表于2014-03-14 00:48:05
飞腾配恒力的4225、4822出名的堵啊  谁用谁知道!
还没有发现 传说的堵转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放电太差了 5分钟over

网友:
看看日志的放电曲线

楼主:
AIbluecapf发表于2014-03-14 09:29:15
看看日志的放电曲线
在什么地方看日志 求指导

楼主:
也是apm 在哪里查看记录

网友:
明显是电池 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