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菜鸟第一次做黑丝

楼主(2014-03-11):
翼展:27cm
弦长:9cm
机长:34cm
电装:5元直升机架上的6mm减速组,88接收,250配的碳桨(据说是),150ma电池
起飞重量:19.5g
飞不起来,呵呵  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动力不足,希望大大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外观不错,只想知道用的是什么蒙皮?

网友:
蒙皮可以用黑丝

楼主:
a1727448672发表于2014-03-11 15:31:07
外观不错,只想知道用的是什么蒙皮?
用保鲜袋

楼主:
谢兵哥,问题是飞不起来啊,换了7的减速组,20g,好像还是飞不起来啊,呵呵,太重了
,希望大大们帮忙解决下,7mm减速组没有做右拉时飞机起飞向右转弯,需要左拉1到2度才直线起飞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xcctb发表于2014-03-11 16:46:49
顶楼主,很漂亮。
x大过奖了,我也是照着你们的帖子山寨的

网友:
说说飞不起来是啥状态,5元机架的减速组减速比很大,配250套机的桨好像是桨小了,动力不足。换了7mm减速组后不知道是什么桨?另外,电池上机后不开动力手掷的飞行状态怎样?

楼主:
不上动力滑翔人向着机尾飞机向左侧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兵哥,问题是飞不起来啊,换了7的减速组,20g,好像还是飞不起来啊,呵呵,太重了
,希望大大们帮忙解决 ...

7mm减速组,应该飞起来了。
手掷左转弯,看你的俯视图,貌似垂尾不太正,可以向右掰掰垂尾后部。
这机易转弯,主要是垂尾比较靠前,看是否可以后移。
飞机挺漂亮的,好好调调,应该能飞起来。
祝爽飞。

网友:
自称菜鸟的老鸟

网友:
垂尾有点靠前导致不稳定?祝爽飞

网友:
应该可以飞的,我的7MM直驱45MM桨都能飞

网友:
这是室外的还是室内飞的

网友A:
绝对可以飞··我6MM减速组都可以飞了,你的是黑丝·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可以飞··我6MM减速组都可以飞了,你的是黑丝·更轻·

爽飞了一次  之后怎么都飞不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