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故障求助,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呢?有炸机图

楼主(2014-03-11):
    2014年3月11日中午,450L第三电,自旋翻练习,大约2分钟时,飞机高度3米左右,倒飞自旋修正时突然下沉,立刻回舵停止自旋,螺距拉到底,飞机缓冲了一下就以倒飞悬停状态温柔触地而后倾倒。此时并未打Hold,且仍然保持着3D模式,电机不转,舵机正常响应,BB响显示电压3.95v。拔电池,拆旋翼头,重新接电,动力恢复正常。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电调的问题吗?
    当时没有动力了,落地前拉到最大副螺距,飞机得到缓冲同时大桨的转速损失了很多,而且飞机掉在一个土堆上,所以尽管是倒飞炸机,却是损失最小的一次炸机,经查,仅损失1个易碎舵臂和1个拉杆球头扣

网友A:
这么好的机你还用K8 至少来个MB  或  mini V8

网友:
损失真小

网友:
嗯嗯,损失不大

网友:
电调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机你还用K8 至少来个MB  或  mini V8

了这个,还有一个双灯版的,都在450上飞了100多起落了,啥问题也没有,严重动摇了我买MB或V8的决心

网友B:
不会是电调保护了吧,或者是那根线出毛病了,楼主换个电调试一下

楼主: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为什么要保护呢?天不热,动作不暴力,电池才30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电调保护了吧,或者是那根线出毛病了,楼主换个电调试一下

捡回来重新接电又好了,拆下旋翼头转了几分钟,都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捡回来重新接电又好了,拆下旋翼头转了几分钟,都好好的

装和不装旋翼头的功率是差很多的,这个问题最大的就是电调了,要么就是电机,先换个电调试试吧,这个都说不准的

网友:
会不会电调过热保护了~

网友:
楼上的意见挺好

网友C:
估计电调要么电池接插头的地方虚接触导致动力中断

网友D:
情况太多了!换个陀螺!!换个老版的也行呀!我的很稳定!!!

网友E:
我飞450SPV2出现过这个情况   电调返厂   厂家说没问题。。。。。   后来定速80后就没出现过    应该是电调过载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和不装旋翼头的功率是差很多的,这个问题最大的就是电调了,要么就是电机,先换个电调试试吧,这个都说 ...

谢谢提示,有道理。如果有故障,估计还会出现,先正飞一段时间使用大螺距折腾折腾看看,即使动力没了也不大会炸机。如果情况再次出现,就换电调、电机逐一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情况太多了!换个陀螺!!换个老版的也行呀!我的很稳定!!!

从症状看,与陀螺仪关系不大

网友F:
我的450l出现过两次空中失动力,不过是悬停,零损失,两次都是因为马达香蕉头虚焊,450l马达线太细了

网友:
相信自己脸的,可以用K8!而且要祈祷自己的脸一直是那么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飞450SPV2出现过这个情况   电调返厂   厂家说没问题。。。。。   后来定速80后就没出现过    应该是电调 ...

你也是这款电调吗?真不希望是它出问题。我的油门曲线是80、75、80,总距是12度。大桨比原装的宽1mm,难道是它造成过载?

网友:
K8真心美包包~~~~~500都用的K8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450l出现过两次空中失动力,不过是悬停,零损失,两次都是因为马达香蕉头虚焊,450l马达线太细了

这个还真没检查,晚上查一查。不过似乎也不象,要是接触不良,飞机炸了以后电机也许会转起来扫齿。我这个当时就死在那儿了,和打了熄火一样

网友:
电调保护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检查,晚上查一查。不过似乎也不象,要是接触不良,飞机炸了以后电机也许会转起来扫齿。我这个 ...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我有遇到过一次,秋末冬天还未到。下午傍晚,莫名其妙的持续降低功率,0损失。!!后来检查,是电调的事!!!

网友H:
空中突然失去动力的原因很多样,电调保护、动力插头松动、ESC插头松动,除此之外我还亲身遇到一个原因:舵机电机电刷烧断弯曲导致短路过流而引起电调重启空中坠机。

网友I:
电调问题,我的也这样,每次飞先低空悬停一分钟,没事再耍,返厂过后还是有这问题

网友J:
我还见过倒飞炸机无损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我有遇到过一次,秋末冬天还未到。下午傍晚,莫名其妙的持续降低功率,0损失。!!{:1 ...

我的铂金40A遇到过低压保护降功率的情况,是忘记了定时也没插BB响,降功率落地。这次是突然失去动力,不知道是不是45A电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空中突然失去动力的原因很多样,电调保护、动力插头松动、ESC插头松动,除此之外我还亲身遇到一个原因:舵 ...

感谢提示,目前直观未发现问题,只能再飞飞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调问题,我的也这样,每次飞先低空悬停一分钟,没事再耍,返厂过后还是有这问题

那就比较可怕了,不能保证每次都能低损失,450L真不能狠炸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还见过倒飞炸机无损的  呵呵

600N曾经倒飞发动机停车,很从容翻正落地,这种小机正飞熄火降落都困难,我的技术也不行,当时在倒飞状态,根本就没想翻回来,下沉很突然,来不及想,1米的时候螺距拉到底,只是缓了一下就扣在地上了,幸亏落点是松土地,损失不大

网友:
老手炸鸡损失都比新手小啊

网友:
电调保护!!!要练习无敌自旋熄火降落!!!

网友K:
就上周·小弟也体验了一次空中失去动力·那个惨烈啊·原装头罩直接丢垃圾桶了,好盈40A,还没想到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这样的问题能怎么查·纠结·修好都有点不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上周·小弟也体验了一次空中失去动力·那个惨烈啊·原装头罩直接丢垃圾桶了,好盈40A,还没想到是什么原 ...

我的铂金40A用了2年多1000多起落了,什么问题也没出过,这个45A新电调倒出事了。飞机全面检查一下,暂不3D,正飞熄火怎么都好办,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也想看看大家有没有类似经历和处理方法。我觉得应该是小概率事件,不必因噎废食,该飞还得飞,注意安全就行了

网友:
黄8用着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铂金40A用了2年多1000多起落了,什么问题也没出过,这个45A新电调倒出事了。飞机全面检查一下,暂不3 ...

据小罗说亚托的45A是有保护,铂金40A就没有,我也在纠结是焊接问题?,用什么样的焊锡丝有要求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铂金40A遇到过低压保护降功率的情况,是忘记了定时也没插BB响,降功率落地。这次是突然失去动力,不 ...

天籁兄    V3 50A再向您招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籁兄    V3 50A再向您招手!!

看见那玩意了,正活动心眼呢,你就煽风点火,你太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见那玩意了,正活动心眼呢,你就煽风点火,你太坏了

活动不如行动,赶快下手吧!!

网友:
先检查各个链接部位虚焊,很多都是这个引起的,严重会烧毁电调和马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