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机动手开始筹备工具材料,老鸟们麻烦给个清单

楼主(2014-03-11):
胶枪,美工刀,钢尺等等。做KT飞机用到的,加强碳棒,还有做舵机传动的碳管(或者铁丝?)
还有什么样的胶带?

网友A:
不用多少东东呀
1  刀子
2  胶枪胶条
3  钢尺
4  一毫米的钢丝
5  3毫米的钢丝  做起落架用
6  舵臂
7  胶布
8  轮子
9  剪刀
10  螺丝刀
11  5X3的碳杆
12  还有一些小配件

网友:
楼上说的好

网友:
不是一般人那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多少东东呀
1  刀子
2  胶枪胶条

舵臂在购买舵机的时候没有配?还是需要多种类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臂在购买舵机的时候没有配?还是需要多种类配置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舵角

网友:
还有切45度的角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