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DJI GPS (接收強度) 衛星訊號問題?

楼主(2014-03-11):
在論壇看了很多帖子! 發現很多問題都跟GPS訊號有關!

比如說衛星訊號不良(造成反航點記錄異常),飛行時受到干擾等等....

所以好奇的想知道各位模友,一般都是收到幾顆衛星後才敢放心起飛呢?

另能否提供飛行時!平均GPS衛星數。

以下為個人GPS訊號衛星數~一般通常都在 8~10顆

但也有出現過12顆衛星訊號不知道正不正常有人收過12顆衛星訊號的嗎?

個人感覺 DJI GPS 接收狀況算不錯了!怎還會有很多人說訊號差呢?

网友:
P2V 200米高的时候是十一颗

网友:
出现过,正常

网友:
但是同一个地点 我汽车有8颗 P2V只有5颗

网友A:
我的Naza v2,一般都是8-10顆

偶而也有12顆

网友B:
楼主的图传信号好清楚  用的什么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Naza v2,一般都是8-10顆

偶而也有12顆

兄弟我們因該是在同一座島上吧!
所以訊號都差不多!

對了順便問一下您圖傳真清楚是什麼牌子的!畫質真優
看起來好像是 Lightbridge 2.4G

网友:
用的狗的TV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传信号好清楚  用的什么摄像头?

有狗三 及 sony 700線ccd

网友C:
GPS全球一共24颗星,每个半球偶尔搜到12颗星很正常。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般都在8-10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們因該是在同一座島上吧!
所以訊號都差不多!

嘿嘿,沒錯,我們在同一座島,我比你北75km左右吧
我7吋屏上的圖傳是DJI的ALV58

iPhone 的是FC40的wifi圖傳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全球一共24颗星,每个半球偶尔搜到12颗星很正常。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般都在8-10颗。

我還以為我的gps異常哩!很多人說10顆才是正常的!
現在終於了解了感謝!

网友:
新手的我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妈的我7颗都费劲啊

网友:
楼主的OSD仅显示电池电压不显示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