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等APM大神解决。apm planner 2,刷混合模式后出现问题

楼主(2014-03-11):
我的控是右手油门,之前都好好的,刷好之前不知道怎么的,推油门,油门到顶电机转速不是最快,而是要油门杆斜上45度到底,或者左手升降或者航向推杆一起动才是电机最快
谁知道是为什么?控是天7

楼主:
真没人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各种校准,接线检查都做了,情况依旧

网友:
接收机线看看插错没 输出隐射有没有错 校准接收机信号

网友A:
你用混合模式起飞么?呵呵 感觉你是混合模式起飞 这是一个类似定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混合模式起飞么?呵呵 感觉你是混合模式起飞 这是一个类似定点模式

接收机线也插对的,APM弯针,黑线在下插的,是自稳模式起飞。现在还没装桨叶,只是电机空转出的问题。

网友B:
遙控是否开混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遙控是否开混控了?

开了,是通道5的,选择飞行模式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机线也插对的,APM弯针,黑线在下插的,是自稳模式起飞。现在还没装桨叶,只是电机空转出的问题。

...

你用数传看一下地面站的状态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数传看一下地面站的状态呗

有的,你看这里,一楼就有图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2043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