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基于2560r3和GY86折腾的海盗,基本测试完成,上几个视频供大家分享!

楼主(2014-03-11):
GY2560 R3 实验板
GY86    不到200

4个 XXD2212  和 XXD30A   不到400   开始 堵转都不懂,无辜炸鸡 N次,后来刷过 BLIHELI 没堵过.

GPS 6M 的 又是 100不到

机架上的杂七杂八 成本也在 一百

就这样 800块开始爽飞。 当然 遥控啊 接收啊 电池啊  另算了。

没有数传,用 USB 链接看 参数。

前阵子 一直无法 悬停,最后问题也解决了。 我是从 MWC 转过来玩海盗的。

MWC 期间炸鸡无数,多数是被风吹的老远了,不想提控回家,果断自爆,  也有是堵转什么的炸的,

海盗之后 到现在飞过 6次  2次炸鸡
一次是在小区测试悬停,撞到树,螺旋桨爆了 2个。
还有一次 是 定高模式,忽然 看到 飞出一根浆。。。。  悲剧的垃圾浆  5元的东西买不得啊 。。。。。

顺便发 今天测试的  几个模式, 定点 LOITER  转圈 CIRCLE  和 RTL   (电子围栏)

第一个视频
定点 脱控

NO2
电子围栏 自动返航

第三  转圈模式 + 自动降落

楼主:
比起 MWC 的 十飞九炸,海盗真是太爽了,    这也让我想去搞个真正的 APM 了,纠结这 焊接板子 还是买 278 的。。。。  下一步 做个 工字内折叠,依旧铝合金!

网友A:
LZ有Q吗?可以交流下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起 MWC 的 十飞九炸,海盗真是太爽了,    这也让我想去搞个真正的 APM 了,纠结这 焊接板子 还是买 278  ...

mwc没这么糟糕吧,我停飞之前已经几十电没炸了。

网友:
我就飞mwc的好伐..

楼主:
对不住楼上 2位, 我 MWC 实在弄不好呀,抱歉,我只代表个人观点, 如果说错,请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Q吗?可以交流下否?

还是这里讨论吧 QQ 很少用。

网友B:
铝板太重了,建议换成玻纤的或者环氧树脂的,这样会轻一些,也不贵。强度也会高一些,铝板薄的太软。

网友:
看着很结实,估计分量不轻。
这个估计一炸就变形。

网友:
整机多重?

网友C:
海盗贴很少,顶一个。
跟楼主一样,我也是从MWC入门,再玩海盗的。
我最近也刷了海盗在玩,确实功能很强大,我除了lotier时定高有点问题外,气压、定高、返航、降落也都飞成功了,还测试了一个有四个航点的飞行计划,自动飞了几次,都很顺利。
但楼主的MWC肯定没调好,我觉得MWC还是不错的,定点、返航什么的也基本够用了,定点水平在半米内。
我自己感觉MWC和海盗各有千秋。
MWC作为入门飞控,简单易懂,调试也简单,是入门练习和飞着玩的。
海盗功能强大,体验一下可以,一般飞飞和航拍很适合,其它的电子围栏、返航、降落等功能,其实用处不大。
相对来说,我喜欢飞行,所以玩完海盗后,我还是想刷回MWC,不用GPS和姿态模式,练习用手动模式飞行。
如果飞远了实在看不清姿态,可以切姿态模式,手动飞回来(这个我现在就可做到了),再不行,切无头模式,方向肯定不会搞错。
当然,飞四轴每人各有所好,个人观点,不要拍砖哦。

网友D:
对楼主的机架特别感兴趣,是型材吗?楼主能不能发个电机固定那块的图片,我也想做个架子,想学习一下

网友:
MWC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盗贴很少,顶一个。
跟楼主一样,我也是从MWC入门,再玩海盗的。
我最近也刷了海盗在玩,确实功能很强 ...

你说的很好,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楼主的机架特别感兴趣,是型材吗?楼主能不能发个电机固定那块的图片,我也想做个架子,想学习一下

我是买的 15×30 的方铝管。  价格上比 碳的便宜 N 多,比 玻纤也便宜。

然后自己买了个开孔器 用台钻 做 偷轻。   电机座 是 XXD 的铝座。 下面用 2MM 厚1厘米宽的铝排,转孔。 用塑料柱30MM 的 上下固定。

楼主:
不加 电池 1054 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板太重了,建议换成玻纤的或者环氧树脂的,这样会轻一些,也不贵。强度也会高一些,铝板薄的太软。
...

请教  玻纤板 用多少厚度?

如果长度在 30厘米 要多少厚度 才能不扭?

楼主:
玻纤密度 1.9   铝的密度 2.7

楼主:
查了下 尼龙的密度 1.15   那是不是用尼龙更好。   碳纤维是 1.4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玻纤板 用多少厚度?

如果长度在 30厘米 要多少厚度 才能不扭?

单单是玻纤这种双层板的结构肯定不会稳定,你可以参照网友的做法,在上下两层板间加入碳管或者玻纤管作为骨架,这样强度绝对超过铝。铝太软了,如果达到强度又太重。加工又难。玻纤给你把锯条,一个电钻就可以自己搞了。玻纤碳纤这类材料属于脆性材料,炸鸡要么破坏要么啥事没有。不会产生变形。但是铝板是很容易变形的,变形以后再调教回原来的状态可就难了。

论坛里做这种架子的很多,你可以看看。

网友:
请问你悬停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能否给个悬停的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