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指南针干扰问题

楼主(2014-03-11):
因为图传发射天线离指南针太近,把它放前边来了,明天云台就到了,云台的电机会对指南针有干扰吗?

网友:
没试过,理论不会的,就是突传有干扰,

网友:
試了不就知道!有問題在移位就好了

网友A:
楼主,你的脚架这么多泡沫应该会影响飞行的。

网友:
是呀,没必要加泡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脚架这么多泡沫应该会影响飞行的。

很明显?

网友:
搞不好要干扰云台电机!

网友:
没必要加泡沫~我一直都是用手接精灵,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情况的。
我用为了安全,图传用200mw,机载天线用最普通的(增益最小),是因为,我不想飞机端图传信号功率过大,从而扭曲磁场,干扰到指南针。
我的指南针天线是指向飞机前进方向的左侧的,因为指南针在右侧嘛,起码要拉开10cm以上的,这是必要的。
ps:电机不会影响到指南针,但是那些线要远离指南针,不要搭载上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