啃铁的主轴 应该选什么样的 转速用多少

楼主(2014-03-11):
无动力?  还是变频  转速多少  没经验 不想走弯路 用过的说说吧

网友A:
这个~~~~~~~~~~说起来话就多了

你还是搞个实例上来吧,尺寸/图纸/机床/刀具/精度,都说清楚了再来问!

还有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起来话就多了

你还是搞个实例上来吧,尺寸/图纸/机床/刀具/精度,都说清楚了再来问!

因为在制作中要参考主轴  来画图纸

行程是200*200的 十字滑台直接买来的直接固定在厚30mm 的底板上 每组450*250左右 线轨

立柱是600*160*80的 实心的这么长条的铁

专门雕铁的  主轴不能确定 有些地方图纸定不好

网友B:
主要是架子扎实,,,

炮塔铣床吨吧重,,电机也就800W减速。。。。

所以功率不是问题,,架子是关键,,架子不抖,削铁如泥,,,,架子一抖,骨断筋佘

网友:
bt30主轴加1.5kw电机减速,用来铣铁,转速在400到3000。2.2kw恒功率模具主轴,用来雕铁,看你雕还是铣

网友:
话说啃铁的铣床主轴很讲究的   只拆过数控双面铣和X5032
前面两个锥度滚子轴承中间夹一个双排滚柱轴承还有一个推力球轴承........太麻烦了          不知自制的无动力主轴内部是什么结构哦

网友:
刀具决定是雕是铣,但机子小了机头还没无动力+电机大,那就白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架子扎实,,,

炮塔铣床吨吧重,,电机也就800W减速。。。。

请问
炮塔铣里面是怎么减速的?  皮带轮 也是宝塔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炮塔铣里面是怎么减速的?  皮带轮 也是宝塔轮?

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炮塔铣里面是怎么减速的?  皮带轮 也是宝塔轮?

都有。。

先是宝塔轮,两层加速。。。然后蓝圈里面有个大齿轮减速。。。

网友D:
按照整体硬质合金的性能来看,直径在2mm以下才有使用10000转以上的必要,大部分工作在6000-8000转以下
而注重效率的铣削刀具通常直径都要大于等于8以上,当然以现有雕刻机电主轴的夹头来看,ER16或ER20为主,能够夹持的实用直径基本上也就是16
其实直径大于16以上实用整体硬质合金是很不划算的因为生产棒材价格会急剧升高,所以建议换16,20左右的刀片式铣刀杆
12及以下考虑使用整体硬质合金铣刀

直径16,20换刀片式刀具按照市面上的一般性能来看通常在2000-3500转左右,而这恰恰是雕刻机电主轴的软肋,低速无力
个人认为10000转以上的个人玩家尽量不要用,实际生产中很多可以达到6,7000转的钻头铣刀都很少使用在这个水平上,一般降速使用在4,5000的水平上--非常危险,不是我不敢,而是担心车间工人,曾经车间2,30台中80%以上的防弹玻璃都被击碎过(后来管维修的中国人全给换成了钢化玻璃,哎,这些都是日本进口的好机器--那些现在还在使用的兄弟只能自求多福了),个人认为刀具破损飞出的几率还是很高的,只是我们不在跟前而已

个人倾向于以8000-10000转为分水岭,以铣为主,雕为辅,最好是低速大功率大扭矩

网友:
速度是 最上面有个棒子。可以推动挂档位的  皮带的是 电机小轮带主轴大轮是慢速。 电机大轮带主轴小轮是***。  普铣床 洗铁的话 最好的低点转速 大概是300-700 下刀量控制在1MM 左右

网友:
对了粗加工 请用白钢的20铣刀。硬碰硬。预留余量 0.15-0.2这个样 精加工 用合金16  转速打高些 1500--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整体硬质合金的性能来看,直径在2mm以下才有使用10000转以上的必要,大部分工作在6000-8000转以下
而 ...

学习了,特别是有关安全方面的经验很受用!

网友(2019-02-08):
引用 楼主:
因为在制作中要参考主轴  来画图纸

行程是200*200的 十字滑台直接买来的直接固定在厚30mm 的底板上  ...

仅这块铁立柱就60公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在制作中要参考主轴  来画图纸

行程是200*200的 十字滑台直接买来的直接固定在厚30mm 的底板上  ...

做出来晒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在制作中要参考主轴  来画图纸

行程是200*200的 十字滑台直接买来的直接固定在厚30mm 的底板上  ...

要做就最好能啃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