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是直接买还是买散件回来组装省钱??

楼主(2014-03-11):
o艇是直接买还是买散件回来组装省钱??大家支招啊!

网友:
如果所有东西都是外购,没什么省的空间。

网友:
组装好的质量不是太好,自己装对技术要求高,不好选择啊。我也在犹豫中,要不买个装好的练手

网友:
都有好的地方

网友A:
可以买比赛中表现优异的O艇,到手就可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比赛中表现优异的O艇,到手就可以玩

但是价¥是翻倍啊!!

网友:
不玩最省钱
不是和你抬杠,我是认真的
入了这道坎,就不可能省钱

网友:
省钱和偷懒都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多学习下技术,然后慢慢采购,自己装也不错。

网友B:
我买了个B2868 ,KV2210,我有个固定翼上玩的好盈30A的电调,可以用吗?还有配3S的电池要多大的C才能发挥电机性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B2868 ,KV2210,我有个固定翼上玩的好盈30A的电调,可以用吗?还有配3S的电池要多大的C才能发挥电 ...

这个规格的电机30A的电调就不要在船上用了,一起步不是烧掉就是保护
起码80A以上的水冷电调,还要桨配的合适才不会出问题
3S4500mAh以上容量的电池,20至25C的船用电池(不要拿那些号称四五十C的车用电池跟船用电池做比较,除非你的零花钱比一般人的工资多)

网友:
哦哦 学习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明白楼主的疑惑。 买散件自己装的目的是省钱。但没人指导光是模仿别人的船装只会一塌糊涂。买成品船贵。心里不舒服。

网友:
话说回来,玩(这里指长期玩)模型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个人建议,谨慎入模

网友:
清闲玩家收个二手的成品玩玩不错,自发已到外找件好烦的.找到便宜的回来一及.不配那就叫浪费了.直接成品回来不用烦.玩过不好玩,再收个合适自已玩的!说不来旧的还可以放出去,那主不节省了吧!        我还在浪费中!

网友:
自己买散件组装还是要省点银子的,至于你的组装调试能力如何,可能你自己也未必百分之百知道。成品船买回就能玩,多花二三百也是正常的,建议你去买个二手的。支持14楼(谨慎入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