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 金星达385或392,哈博h107l 或h107c的能否进来?

楼主(2014-03-11):
本人看了好多帖子,基本上哈博微型系列较多,还有金星达!
所以潜水逛了好久,也看了很多改FPV
和改无刷的
由于本人的确所属菜鸟,也不追求多高端!
单单只是想体验一下微型机fpv的乐趣,目前有一些问题需要前辈们指导
由于微四轴的资料不是算很多,也不多人改!所以只好请教前辈们了!
也相信很多人也想知道的问题,特别是菜鸟们
最好,有步骤!!那就非常感谢了!

问题1  关于改2g微无刷电机的!
             改无刷电机当然是需要电调,但是我看到很多人说刷什么BLh
              和叠焊mos管什么的!焊倒是没什么问题!焊哪里?电调怎么刷。然后弄好后电调直接接在电机电源口吗?

问题2  改fpv的基本都有头绪了,就是图传微型模块和动力共用模块!
论坛看到有人改了,也木有比较详细的改法!只是说改成这样了!本人菜鸟不懂啊!!主要是接法的步骤不知道!

问题3        以上改的无刷或者fpv用哈博,或者金星达都可以改吗?对主板应该不用太大要求把?

问题4      改了之后可否加大电池容量?达到续航时间加长,影响电机和电调或主板大吗?

改了这些当然不会暴力飞行!只是希望体验乐趣!希望大神们懂得给后辈一些知识,将来我也可以教别人,互相帮助!

楼主:
人工千斤顶

网友A:
我正在改jd385的,改好了会发帖的。成本按最低算的话6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改jd385的,改好了会发帖的。成本按最低算的话600左右。

你有QQ吗?希望能和你探讨

楼主:
别看看呀!!!!!给些知识来呀,嘿嘿

网友:
没接触过,没发言权呀

网友B:
新手就不要FPV了,遥控距离不够远,FPV很容易飞丢的,FPV的好处是可以知道飞得够不够高,看到能拍到什么角度,其实用普通的200万高清版多飞几次就有经验了。无刷就没必要改了,万一飞丢了多可惜,H107C飞了38个电了,原装电机还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就不要FPV了,遥控距离不够远,FPV很容易飞丢的,FPV的好处是可以知道飞得够不够高,看到能拍到什么角 ...

无奈,就是喜欢连续飞,那个空心杯经不住我这样连续飞,动力下降应该很厉害的把,我玩fpv不会飞很远,而且也可能弄个大一点点的四轴,到时可以飞原点,加个微型sim卡定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奈,就是喜欢连续飞,那个空心杯经不住我这样连续飞,动力下降应该很厉害的把,我玩fpv不会飞很远,而 ...

那个空心杯的效率很高的,我连续飞9个电池,都只有一点点温度,根本不热,因为不热,动力下降基本没感觉到,2克的无刷的效率可能还比不上它,空心杯的唯一缺点就是电刷断了要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空心杯的效率很高的,我连续飞9个电池,都只有一点点温度,根本不热,因为不热,动力下降基本没感觉 ...

这样子?那样的话,难道不换整个电机吗?哪里来电刷?换的话很麻烦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那样的话,难道不换整个电机吗?哪里来电刷?换的话很麻烦把?

是整个换电机,不是换电刷

网友B:
你看一下我的改装帖子,把H107D加了高清录象,同时FPV,效果不错,价格稍微贵了一点。新手就先买一个FY-310B练习一下飞行再买这个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我的改装帖子,把H107D加了高清录象,同时FPV,效果不错,价格稍微贵了一点。新手就先买一个FY-310 ...

有扣扣吗?帖子有点麻烦!我想和你扣扣上交流哈哈

网友:
fj0148发表于2014-03-11 18:47:06

你有QQ吗?希望能和你探讨
710565171 注明论坛id

网友:
改FPV 可以找我

网友:
一个微型无刷,可以买多少个有刷电机啊,你组个几台有刷的,轮流飞嘛

网友C:
  感觉楼主的想法比实际需求多,这是中毒的初期症状。
  看你潜水很深,看了不少帖子。其实你问的问题很多帖子已经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很详细。奇怪你怎么会没学进去?没找到答案呢?
  其实微型四轴通常是用来供新手入门的,也可作为恶劣天气在家中治疗手痒的良药。用Mini 4轴来FPV实际意义不大,因为飞行平台本身的稳定性相对太差,而且缺乏定高、定位等功能,还没有云台来确保图像的稳定。再者,这么小的东西基本就在遥控者视线内飞行,更无需依赖FPV所谓的第一视角来操控。
  综合来说,没有必要在小东西上花太多的¥去扩展不必要的功能,不值得。作为练习和家中解馋为主就好。
  说到无刷电机,除了相对耐用外,主要是它的输出转速理论上是可控的,取决于电调对定子输出的脉冲电流周期和宽度。而且没有有刷电机整流子与电刷接触所产生的火花,相对给电子设备的干扰就小很多。尤其是在高转速、强负荷的时候优势明显。但是成本要比有刷电机系统贵很多。再说明一点,无刷电机的寿命并不是绝对长的,现在的无刷电机转子通常使用铷铁硼磁体,磁场虽然很强,但是不耐高温的缺点也很明显,高温环境下,铷磁的退磁现象很明显。所以如果要给多轴飞行器配无刷电机的话,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考虑电机的功率余量。......
  个人认为微四轴这样的轻负载飞行器用无核电机要比用2g的无刷电机更合理,因为2g无刷电机需要附加电调,价格高不说,消耗的电流也比无核电机高,配同样的电池,飞行时间会更短。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说的,就不说了。总之建议楼主买微四轴练习上手就行了,如果需求提高了,就再考虑400-500的。这样也比较经济省钱
顺便说一声:哈博森这个月15日会推出一款号称全球最小(我理解是商品化最小)的微四轴,建议你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的想法比实际需求多,这是中毒的初期症状。
  看你潜水很深,看了不少帖子。其实你问的问题 ...

非常感谢!你这么一说的确是这样子!哈哈,真是看帖子不如听人一言啊!可能我就是个折腾命!
我会听从大神的意见的!嘻嘻!

网友:
入了个H107c 起飞的时候向右漂移 校准之后也这样 想问下 是不是x4都这样的? 慢慢离地的时候都有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