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模式下正常,3D模式侧翻。。

楼主(2014-03-11):
拍震 拍不出毛病。。轴承换过了 3M胶换了 不过也放了很久的3M胶。。。。还有什么原因能导致侧翻?右翻?

网友A:
原因是要先讲用什么陀螺?

网友:
如果是三轴的话就是震动过大了,排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要先讲用什么陀螺?

原装鸭子550  400起落后  轴承换了   迷你V8

网友:
转速过低,多少T的齿?

网友:
还没远程诊断的本事,帮不了LZ

网友:
右侧侧翻绝对是震动的问题
不信你可以尝试降低油门,跟NORMAL没关系,只是一般normal油门较低而已。
建议楼主先固定好三轴再试试。

网友:
呵呵呵,震动震动。

3D侧翻,偶尔会遇到,已经因为这炸了几次机了。

网友B:
高速震动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速震动导致的!

转速过低引起v8核心共振,提高转速即可。v8核心再大的震动不会引起侧翻,只会抖动。请尝试提高转速,升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速过低引起v8核心共振,提高转速即可。v8核心再大的震动不会引起侧翻,只会抖动。请尝试提高转速,升齿 ...

普通正常,3D不正常,明显是高速震动导致的,有时换个陀螺仪薄点硬点双面胶就搞定了

网友:
机震引起的。。。我也试过,炸机后修复,但尾巴震动太大,起飞后急加油时,震动加大,开始右倾,马上降低油门机子恢复正常。。。排震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