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 求推荐云台。

楼主(2014-03-11):
现在配置是gopro3+H3-2D云台
因为平时只拍摄照片,基本不用视频。
所以想更换个有俯仰功能的云台就可以了,不用自稳,
这样可以把重量减下来,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或者是想干脆升级到sony的微单,有没有轻便点的配上5n,
比现有的组合重量不用增加太多的?也是只需要俯仰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A:
LZ参照LMC的帖子,直接装个俯仰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参照LMC的帖子,直接装个俯仰杆就行了。

请问怎么查看LMC的帖子呀。

网友:
看错了...没必要换...身为苦苦等待vision云台的我来说,LZ还是老老实实用现在的吧

网友:
这样最简单,挂GOPRO3,起飞前手动调整角度.

网友B:
我是精灵硬挂索尼nex-5r(港版支持APP)俯仰角度事先调好,中途不能变。nex-5r 加电池自重就有350克重,若再加云台就太重啦。

网友:
這問題7樓(老爺子是高手)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精灵硬挂索尼nex-5r(港版支持APP)俯仰角度事先调好,中途不能变。nex-5r 加电池自重就有350克重,若再 ...

350克是哪个镜头?我计划挂16或者20饼干头。

网友:
精灵挂微单,不太现实, 建议就大僵GOPRO云台, 省很多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克是哪个镜头?我计划挂16或者20饼干头。

E16,应该是最轻的定焦头了。便宜,但成像、特别是边缘像质差一些。但是论拍照,比记录仪要强太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