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入FPV,想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4-03-11):
小弟最近想入FPV,飞四轴,关于5。8G图传不知道选择哪个好?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我的想法是距离稍微远一点,但又不能太干扰遥控和GPS之类的。
目前在TB上,看中了三款,分别是:1。2W(柏通)、600MW32频点和2000MW这三款,有人说柏通的5。8G返修率比较高,不知是真是假。
附上图片,请达人们指教一下。
如果还有其他的好图传,也请推荐一下,谢谢!

600MW

600MW

2000MW

2000MW

柏通1200MW

柏通1200MW

网友:
抢个沙发。同样问题等待????????

网友A:
弄这么大的图传干啥?飞四轴又不用飞太远,500毫瓦以下的就行了
我刚买了200毫瓦的还在路上

网友:
四轴500 够了,固定翼一般用1.2g

网友B:
柏通5.8G600MW飞过19K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这么大的图传干啥?飞四轴又不用飞太远,500毫瓦以下的就行了
我刚买了200毫瓦的还在路上

200的根本不行,大城市干扰严重。我们这里多款200mw的飞不出100米。而到乡下去却能两三百米。我们这里多数都是600mw的还有2000的,2000的实测原装天线也就1km开始雪花了。所以图传这个东西看使用环境的。

网友:
功率大的怕干扰飞控,没用过5.8的,我用2.4的飞固定翼,飞过13.7公里

网友:
欢迎高手老鸟不吝赐教啊!菜鸟苦盼

楼主:
柏通的距离应该远,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不会象别人说的返修比较高吧?

网友:
柏通的有些会干扰2.4的控哦。。。。。。。。。。

网友C:
18315852333发表于2014-03-11 19:29:53
柏通5.8G600MW飞过19KM
牛B了,什么接收天线

楼主:
5.8g也会干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B了,什么接收天线

40块钱的三叶草,14DB平板。15KM之内没雪花

网友:
我买了第一种···还在路上

楼主:
达人们出来赐教一下。

网友:
TS832对温度比较敏感,低温了就不稳定

楼主:
曾经入手过一个TS832,不知道是产品原因还是其他,传输的影像严重变形的那种,这种情况在在室内没有,到了室外就出现,后来这个退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柏通5.8G600MW飞过19KM

飞19公里在什么地方?现在可不是做广告的时候啊 因为是人家在请教呢 你最好把视频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19公里在什么地方?现在可不是做广告的时候啊 因为是人家在请教呢 你最好把视频拿出来

100%没视频。。。纯粹吹牛逼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柏通5.8G600MW飞过19KM

吹牛逼我决定跟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吹牛逼我决定跟你学习!!

不信就是吹,信了就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信就是吹,信了就是真的,

柏通2.4G 500MW飞过190KM。19KM就是个渣渣。。。
别让我上视频。。不带这么抬杠的。同样都是逼,装上见高低。
不信就是吹,信了就是真的!

网友:
真心话 “X宝2W的图传99%虚假宣传 不信你可以买个红点测试 就知道了,慎重在这类店铺买任何商品”

网友:
卧槽,这么一弄我都不知道入手什么好了!

楼主:
呵呵,经一模友推荐,我有新目标了。aomway某宝去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