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机KV值标签掉了,用什么办法鉴别多少KV值

楼主(2014-03-11):
我有几个xxd
电机
,有的电机KV值标签掉了,时间长了忘记是多少KV值,有什么办法鉴别出KV值

网友A:
测空载电流

网友B:
具体怎么看

网友:
剪掉香蕉头如果是热缩出线的 看根数就能看出来 如果是硅胶线出线的就看不错来2212 长见的 1000kv1400kv2200kv 看是几根吧 每相

楼主:
能具体介绍怎么看吗

网友C:
上电空转一下,大约能估摸出来KV,低KV大约在1000-1400,高KV基本上2200,

网友D:
可以测算出来。空载转速/电压=电机KV值

网友E:
1) 满油门空载测转速,然后自己算。
2) 有专门的无刷测试器卖。
3) 某些电调带此功能,比如凤凰系列。
....最最不济,跟手里其它已知KV的马达比音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