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 MONO 改色

楼主(2014-03-11):
淘宝买了些汽车贴纸 花了一个小时 贴了个船盖 顺便问一下 船里面用泡沫胶可以么

网友:
船盖的凸起及弯位都可以贴的这么光滑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请LZ指教,有空也买些回来搞搞试试看

网友:
同上。请指教!

楼主:
贴纸具有延展性 在吹风机加热的情况下,有弧度的地方 需要用吹风机加热 用手拉贴纸 然后 把贴纸贴平 挤出里面的水 贴的时候要用水贴 里面放一点点洗洁精 因为贴的时候难免气泡 这样就是方便气泡走位,具体百度汽车贴膜视频 我也是那里学来的  汽车上的天窗膜 尾灯熏黑 都是我自己贴的

楼主:
用洗发店的吹风机 开到高温 大风 是刚刚好的 以前试过热风枪 后来没习惯 把膜吹出一个洞 高温造成的 刚开始贴 可能不好贴 如有小水泡 实在没办法去除 可以用针弄一个洞就可以 不过不建议这么做 以后那地发最容易翘起 如果贴的时候遇到 起皱 可以用吹风机加热 一拉就回复原样了。

网友A:
建议船内不要用泡沫胶来防沉,如果进了一次水,泡沫胶会膨胀的,轻则船体被胀变形,重则船壳被胀开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船内不要用泡沫胶来防沉,如果进了一次水,泡沫胶会膨胀的,轻则船体被胀变形,重则船壳被胀开裂! ...

学习了,本来我也想这样做的!加个胶代再向里边注胶!

楼主:
受教了  现在已经全部去除 上次沉的MONO就是这个泡沫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了  现在已经全部去除 上次沉的MONO就是这个泡沫胶

虽然有人说是你选用的泡沫胶不对,要选遇水不容易膨胀的型号,但即使选用了膨胀系数小的泡沫胶,只要一进水。你根本就不可能把泡沫胶里的水气和小液滴清理干净,时间长了泡沫胶里的水汽,散发出来,会倒置对电子设备短路,接收失控、电机的轴承锈蚀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有人说是你选用的泡沫胶不对,要选遇水不容易膨胀的型号,但即使选用了膨胀系数小的泡沫胶,只要一进 ...

OK 等等换泡沫

网友B:
親眼看过用汽車膜貼船..封倉膠黏不著,整台已在水裡超过5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親眼看过用汽車膜貼船..封倉膠黏不著,整台已在水裡超过5月了...

楼上不要揭我伤疤好吗?很疼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不要揭我伤疤好吗?很疼的说

楼下就马上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纸具有延展性 在吹风机加热的情况下,有弧度的地方 需要用吹风机加热 用手拉贴纸 然后 把贴纸贴平 挤出里 ...

其实直接擦干净干贴最好,有角度的地方加热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