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狗思的请进

楼主(2014-03-11):
刚入的狗思 但还没有PMU。
可以不用PMU 直接转接到飞控上吗?有人试过没?

网友A:
飞控?你插上的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你插上的去么?

转接啊

网友A:
转到天荒地老都没用~数据流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到天荒地老都没用~数据流不一样的

那还是老老实实等PMU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到天荒地老都没用~数据流不一样的

请教一下,GPS不是用的CAN总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GPS不是用的CAN总线吗?

CAM总线没错,但是DJI说飞控上的CAM接口不是随便插的,数据流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M总线没错,但是DJI说飞控上的CAM接口不是随便插的,数据流不一样

那这种转接线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种转接线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线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wxs123123发表于2014-03-13 19:04:33

这线好像没什么用
呵呵,看来你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