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如何锁成棍子

楼主(2014-03-11):
前2天收了个MB  3.012的·到手后立马装上 周日成功飞行!
配置:飞跃450  陀螺仪MB 电机蝎子2520 电调铂金40A 斜盘KST215 锁尾DS525
因刹车回弹‘刹车旋钮降到4点钟方向 十字盘感觉感度有一小点抖动 降到5点钟方向  一切完美  感度为68
在急推上下螺距  尾巴向右甩半圈,测试更改反扭力补偿· 高低反  高低正 都未能解决
震动不大   我应该如何解决这问题?

网友A:
先从尾巴的机械上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尾巴的机械上找原因

尾巴上未发现任何问题,顺滑  尾轴  传动齿等全换的新的   震动非常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尾巴上未发现任何问题,顺滑  尾轴  传动齿等全换的新的   震动非常小

网友A:
给尾舵机换个舵臂,让舵臂上的球头安装孔比原先的靠外一点点试试

网友:
同样的MB 同样的飞越~~反正棍子不敢说~就是锁的住了~

网友:
一直在飞锁尾不好的飞机,也习惯了!

网友:
降低螺距,提高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尾舵机换个舵臂,让舵臂上的球头安装孔比原先的靠外一点点试试

应该让摇臂上的球头靠内一点,让舵机行程尽量大的发挥出来,这样舵机的解析度才会高。这时你才能把陀螺的感度调到很高。我的就可以把感度调的90左右,锁得很死。球头越靠外,陀螺感度越调不上去,锁尾效果越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让摇臂上的球头靠内一点,让舵机行程尽量大的发挥出来,这样舵机的解析度才会高。这时你才能把陀螺的 ...

对,就是这个道理,为嘛我老是把这个地方给搞反了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这个道理,为嘛我老是把这个地方给搞反了涅

hahah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让摇臂上的球头靠内一点,让舵机行程尽量大的发挥出来,这样舵机的解析度才会高。这时你才能把陀螺的 ...

球头已经在摇臂最里面的一个孔了 ·  ·不能在往内侧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头已经在摇臂最里面的一个孔了 ·  ·不能在往内侧靠了

那只有机械方面继续研究了,像上面说的提高转速,降低螺距。顺不顺滑也要好好检查,检查时把尾舵球头拆了,从尾舵那端拉动连杆看看情况。我曾经有过一次就是在尾巴上怎么用手推都很顺,可是就是锁尾不行。后来从尾舵那边拉连杆发现很涩,一点也不顺,后来排出原因就好了。也可能单向轴承打滑也会造成锁尾不行。MB锁尾还没听说谁说锁尾不行的,大赛选手都在用。除非你那个有问题,电子产品不排除故障可能。

网友:
我也有这个现象!正在解决!学习一下  不过是蓝k

网友:
楼主 你先看看机子通电后尾巴的中立点对吗?尾巴的左右行程一样吗?

网友:
有2个地方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1,参数菜单的D,尾舵锁定感度,默认是中等,红色恒亮,你可以变化一下参数试试。
2,由于精度的问题,看看你的尾舵机球头有没有顶到上面的尾波箱,一点都不能碰到,不能有干涩。我以前就是怎么调都不行,后来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C:
楼主说的急推上下螺距尾巴向右甩半圈,是在普通飞行模式还是特技飞行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急推上下螺距尾巴向右甩半圈,是在普通飞行模式还是特技飞行模式呢,

3D模式下·     急推正负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急推上下螺距尾巴向右甩半圈,是在普通飞行模式还是特技飞行模式呢,

3D模式下·  急推正负螺距   一上一下   在下来的时候  又推上  尾巴向右跑半圈!
已经从新调整了下飞机    等星期6试飞

网友:
我的飞机尾巴就没好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模式下·  急推正负螺距   一上一下   在下来的时候  又推上  尾巴向右跑半圈!
已经从新调整了下飞机 ...

电池一定要好电池。内阻大掉转速,油门曲线为100%一条直线,不要用V线。反尾顺滑的情况下,尾推的中立点应该在有夹角为15度到30度的位置。反扭力补偿为最高,同时螺距的中立点一定要用螺距尺调,MB会记录你的总距为零的时的油门位置。如果没有按照说明书设置,估计反扭力补偿也会错误。

网友:
尾行程问题,把尾中联安装尽量靠外面,尾轴顶端应缩进尾中联的孔大概1mm,滑块在靠尾波箱侧最大行程时,尾桨夹角最好能达到75度左右,不知道你的螃蟹爪到桨夹的连杆是不是换短连杆了没有,还有就是掉转严重。这个情况轴传版明显要好过皮传。

网友:
KST525好像是标准窄频舵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让摇臂上的球头靠内一点,让舵机行程尽量大的发挥出来,这样舵机的解析度才会高。这时你才能把陀螺的 ...

求科普解析度···解析度高是什么感觉具体表现是什么····操作识别很细微?手感很灵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科普解析度···解析度高是什么感觉具体表现是什么····操作识别很细微?手感很灵敏吗?

这么说吧,解析度就是舵机的定位精度,舵机从一个点转到另一个点,当这两个点很近的时候舵机定位就会不准,让这两个点远一点,舵机摆动大一点,舵机定位就会更准。舵机的可用行程是+-60度,也就是120度。如果用比较靠外的舵机臂孔,舵机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摆动,对应到尾滑舵机动很小很小的角度(比如0.2度),尾滑块可能就会动很大距离(比如1mm),这样相当于在机械结构上就提高了感度,尾巴就很灵敏。但是因为舵精度有限,可能最小定位精度只有0.5度(比方说),导致尾巴也无法达到可以精确锁尾的螺距。这时候无论你怎么调陀螺,尾巴都锁不住。 但是当你使用靠里的舵机臂孔,尽量大的用舵机行程时,可能舵机转1°这时尾巴走0.5mm(比方说),1°对于舵机来说就可以精确定位,这样,尾巴的滑块移动起来是以零点几mm级的精度移动,锁尾精度当然就提高了。当然舵机用内孔时同样螺距,舵机要多转一段距离,尾巴响应是变迟钝的趋势,但是目前的舵机速度都非常快,都是0.0几秒+-60度,人是感觉不出来慢的,相反尾巴的手感会更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