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如何控制云台俯仰【已解决,亲身验证】

楼主(2014-03-11):
我的云台不是狗思,是X宝最普通的450那种云台,云台配有一条控俯仰的线,据说插进PWM那种遥控器的接收机就能控制俯仰。
但是我想问的是,像精灵的情况,是不可能在dbus接收机那里分出接口的,那么怎么能让我的精灵遥控器后的俯仰杆控制云台俯仰呢?
是不是把那个450元的云台的控制俯仰的线插到naza控的F2通道,感度调0,那样子精灵遥控器的俯仰杆X1通道就能控制俯仰吗?
求助。

解决方案:
【已解决】
楼主亲身验证,把云台的俯仰线(两条线或三条线的那条)插到naza飞控的F2接口,在naza调参软件云台界面,最大行程1000 最小-1000,感度均为0,手动速度设置100(其余也可以),开启界面的云台开关,即可。
此时可以看到云台已经随精灵后面那条杆子动俯仰了,不过我们看到俯仰角度貌似比较小(或许是楼主个人问题,如果你没遇到可以跳过),楼主本人在naza调参软件里的遥控器界面,进行X1校准,OK了。
精灵后方的摇杆能控制任意PWM信号云台的俯仰了。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但帮顶一下。

网友:
精灵控制俯仰基本都是F2
至于感度不清楚。。。

网友A:
楼主所提的问题和我一样,我问了很多人都说要换遥控,希望真的可以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A:
云台电路板接那个插头啊?我的没有配线,只有插针。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手上没无刷云 LZ试试看 那个肯定不会烧

网友:
云台板子插针  ROLL是横滚  PITCH是俯仰 由外到内依次是-+S(不一定一样,请仔细检查)
三根线连到naza飞控
naza要打开云台输出 感度0
云台端(一般都是毛子固件吧)
遥控器选项(RC设置)那页  ”源“选PWM 下面可以设置俯仰的角度 如果你是精灵遥控器的话  就没问题了  应该可以直接用了
记得保存写入云台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提的问题和我一样,我问了很多人都说要换遥控,希望真的可以直接用就好了。

楼主,亲身验证,已解决你的问题。看我的帖子的更新部分。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哪款精灵?我的飞机是精灵vision,我也是某宝买的400元左右云台,不过我的云台控制线反接在飞控F12上(原来舵机云台的位置),但是我的云台遥控起来俯仰角度是反的,也就是遥控云台仰角,但是云台向下俯,角度60度。遥控云台俯角,结果云台向上仰,角度90度。不过不需要在调参软件里打开云台选项(可能是原来就有舵机云台的原因吧)。不知道我的精灵vision能不能像楼主一样往F2接线?

网友C:
我是精灵1  正准备入你所说的云台  lz是精灵1吧   希望来了  (原来看到d疆说要升级主板硬件等一大堆的事 准备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精灵1  正准备入你所说的云台  lz是精灵1吧   希望来了  (原来看到d疆说要升级主板硬件等一大堆的事  ...

我也是精灵1的,其实精灵哪一款都一样的。
ps:X宝450那种云台俯看90度不太完美的,因为它的框架缺陷。不过我能实现了大概80度——负20度的控制幅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哪款精灵?我的飞机是精灵vision,我也是某宝买的400元左右云台,不过我的云台控制线反接在飞控F ...

如果你是相反方向了的,我记得naza调参里面云台界面 感度那里有个正向、反向可以选择的,你试下吧。
精灵哪一款都是一个接法与改法的。
可能精灵2的naza调参界面要从phantom2变回naza才好调吧,我认为。我是用精灵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精灵1的,其实精灵哪一款都一样的。
ps:X宝450那种云台俯看90度不太完美的,因为它的框架缺陷。 ...

已经买了 还没到货 谢谢你这个帖子

网友:
留个记号 备用

网友(2014-05-18):
楼主加下Q万分感谢啊。。。你说精灵什么后面的杆子啊?是遥控器的么???我Q252236661

网友:
我按照你的方法 为什么云台就是不动呢?

网友D:
我是改的旋钮式的,那三条线不知道接的对不对,但是现在云台通电后自己乱转,求楼主改装图片

网友E:
遥控器后面旋钮哪里买?我看都是和升级中心版配套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后面旋钮哪里买?我看都是和升级中心版配套卖的

我当初那台精灵1,后面是标配有杆了的。

网友(2014-08-18):
很实用,马克

网友:
正需要这个,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云台电路板接那个插头啊?我的没有配线,只有插针。

毛子板,原件面向上的,面对针脚最左边  从上往下依次为信号  VCC+  地   只接信号线跟地线,  接上去之前请校准X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改的旋钮式的,那三条线不知道接的对不对,但是现在云台通电后自己乱转,求楼主改装图片

来自安卓客 ...

请校准X1,我之前的情况跟你一样  做了X1的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
我自己买的10K的电位器换上了 用起来效果不错

网友:
留名,以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