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油门显示不准确

楼主(2014-03-11):
已经校准过了,但油门拨到最下显示0.5%,拨到最上显示99.5%
原来只要按几下摇杆旁边的 就好了

网友:
控内油门曲线重设一下

网友:
遥控复位,简单快捷

网友:
你到底是摇杆行程不满还是油门数据不满??  前者校准解决  后者修改油门曲线解决

网友:
重新刷固件 然后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