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板党的问题,请教有经验的老手,谢谢!

楼主(2014-03-12):
飞6050二个多星期了,就是起不了飞,总是贴着地面左右跑,貌似动力不足的样子,才充完电的电池也是这样。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充完电的电池电压都基本是4.19伏,而且,有6块电池,不可能每块都是坏的吧?!
请问,小jj会有什么问题?是电机有问题吗?貌似飞机电源有点接触不良(换电池拨插造成的)这有影响吗?
候教了、、、、、、谢谢!

网友:
有可能没有对频好

网友:
能调螺距吗?可以的话调下

网友:
调螺距,起飞要果断,尽量快速升空,摆脱地效

网友:
果断换只飞机试试,还是这样。。就是你的问题了

网友A:
你的遥控器飞行参数调好了吗?飞行参数没有调好也是这种状况的,你6050飞机这种情况很像是螺距设太小了,把上升螺距调大点试试。。

网友:
螺距最有可能,也要检查马达是否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遥控器飞行参数调好了吗?飞行参数没有调好也是这种状况的,你6050飞机这种情况很像是螺距设太小了,把 ...

TRV:90。
PLT:-15。
ELEV:NOR。
AILE:NOR。
RIT:NOR。
EXT:50。
这样设置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RV:90。
PLT:-15。
ELEV:NOR。

按照这位女神大大的设置就能正常飞了,我现在就是用这个设置的,如果这个设置你的6050调了还是不能正常飞的话,我就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了。。

                            2D                        3D
TRV(油门曲线)    90%                      100%
PLT(螺距曲线)    -28%                     45%
ELEV(前后反向)  NOR
AILE (左右反向)  NOR
PIT   (螺距反向)  NOR
EXT    (舵机限幅)    35%

网友:
转速听声音,螺距需要实际测量,不同的飞机数据是不同的,不能硬套!或者飞机拿在手里,感受下大小螺距飞机升力的情况!

网友:
我意思是同型号的飞机,数据也是不同的!

楼主:
现在改为:
TRV:90。
PLT:50。
ELEV:NOR。
AILE:NOR。
RIT:NOR。
EXT:50。
起飞明显改善,但是又挂掉了一个舵机,等新配件来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