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280RX初体验!

楼主(2014-03-12):
问了客服,V977的遥控器不能调EXP,所以原计划支持的国货BYPASS了......有一点的闲钱,最终顶不住诱惑入了GY280RX。。。
X普买的货,近11点客服还在,虽然说明书不够详细,对频的时候出了点问题,但客服指导到位,拆电池后再接电池的时间要长一些。。。然后就一切顺利了
半夜各种设置完毕,除GY280RX外,120d02s原装全套设备,只试飞了30秒!。。。初步的感觉,150的顺滑感!130X的沉稳度和灵活度!。。。
天。。。真的可能比130X还要好!也就是甩150DFC好多条街!。。。详细体会待更多的试飞才能确认!

网友:
正想搞这个组合,期待进一步的报告。

ncpx 等小机性能和可塑性还是差点。

网友A:
也想改,咨询一下LZ,手头已有K8的蓝牙和数据线,能否用在这陀螺上?
K8电脑调试软件可以直接对这陀螺调参么?

网友:
kbar拆壳去针加dsm2卫星。。帮顶

网友:
你好LZ,请问你是用D10控吗?如果是能给个模型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改,咨询一下LZ,手头已有K8的蓝牙和数据线,能否用在这陀螺上?
K8电脑调试软件可以直接对这陀螺调参 ...

买这个陀螺时,商家给软件了

网友B:
需要加dsm2卫星吗?性能好吗?多少米?给个连结!!到南部弄假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这个陀螺时,商家给软件了

如果只能用商家的软件那就很不方便还得多花设置卡的钱,暂时不予考虑了。
要是能像K8那样可以用手机蓝牙调参,那就远比设置卡方便且经济了。
看来最经济的做法还是:K8去壳+卫星去壳+1S升压线。升压线其实就用手机便携移动电源里的升压板就可以了,X宝上几元钱一片而已。

网友:
K8去壳还要改插座,麻烦死了

网友C:
之前有裝了,手感跟 VB 一樣,自旋性能很優秀
調機軟體及藍芽都可以通用,但線要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裝了,手感跟 VB 一樣,自旋性能很優秀
調機軟體及藍芽都可以通用,但線要自己改.

朋友你有没有换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加dsm2卫星吗?性能好吗?多少米?给个连结!!到南部弄假牙!!

这个接受和陀螺合一的东东,性能待进一步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有没有换电调?

看电机应该是改了2S供电,而且之前问过GY280的卖家,明确告知不支持1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你有没有换电调?

有換,改了 2S ,我還有一架舊款的雜交機用 1S 飛也是 OK
但後段下手得輕手些,P下太重掉電壓很容易就錯亂摔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換,改了 2S ,我還有一架舊款的雜交機用 1S 飛也是 OK
但後段下手得輕手些,P下太重掉電壓很容易就錯亂 ...

看来这是通病!!!我的升压线有问题,结果不用升压线试了不到30秒,就疯掉炸鸡了

网友C:
我 1s 那架沒用升壓線,用的是華牌的舊款 10A 電變,小心飛是 OK
會改 2S 是因為覺得 1S 太軟,不好飛,不小心還會當機,所以就搞了一架 02S來改 2S
舊款雜交機是 4G6 下去改的,用 2S 直上怕會散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 1s 那架沒用升壓線,用的是華牌的舊款 10A 電變,小心飛是 OK
會改 2S 是因為覺得 1S 太軟,不好飛,不小心 ...

1S下,是不是电池放一下子,到3.9伏左右就已经不正常了?。。。平时放电可以放到3.2去。。。

网友(2015-03-30):
引用 楼主:
看来这是通病!!!我的升压线有问题,结果不用升压线试了不到30秒,就疯掉炸鸡了

换升压线也没用??

网友(2020-06-17):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裝了,手感跟 VB 一樣,自旋性能很優秀
調機軟體及藍芽都可以通用,但線要自己改.

請問是不是用這個藍牙模塊就可以直接連手機調參了? 還有下載的地方嗎? 我用安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