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泡泡老师,APM高手帮忙看看,新装4轴8电机多轴,APMPLANNER 2刷固件后出问题!

楼主(2014-03-12):
我的控是天7右手油门,新装一台4轴8电机的飞机,用APM PLANNER2 刷好3.1的X8固件之后,推油门,油门到顶8个电机同一个速度,电机转速不是最快,且速度不变;如下图: 油门杆斜上45度到底,其中四个电机转速变快,如下图:

左手升降或者航向推杆一起动另外4个电机转速变快。如下图:

单独校准电调后情况依旧,用APM8个电调一起校准后情况也依旧。但是在校准油门时,油门变化是正常的,随油门杆呈线性变化且能到最大油门。

谁知道是为什么?怎么解决?已经被困扰一天了,各种校准都重复做了N次,还是不行,用Mission Planner Mav 1.0刷固件也是一样。

网友A:
看看软件里的遥控通道变化。估计油门对应的不是遥控第三通道了。

网友:
不用上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软件里的遥控通道变化。估计油门对应的不是遥控第三通道了。

软件里显示油门确实对于第三通道,行程也对应了舵量的。但是电调输出那块。油门一往上打,8个电调就一起转,转速恒定不随舵量变化,且是低速转动

网友B:
看看你的飞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飞行模式

就是自稳模式解锁推油门的,S开头那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软件里的遥控通道变化。估计油门对应的不是遥控第三通道了。

网友C:
遥控动没动或者摔没摔,我上次也是推油门电机转速不一样,遥控器校准、油门校准都没用,油门校准的时候电机转速随油门摇杆线性变化,飞控重新加电推油门电机转速又不一样。后来打开遥控发现油门排线松了,插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动没动或者摔没摔,我上次也是推油门电机转速不一样,遥控器校准、油门校准都没用,油门校准的时候电机 ...

没,我昨天才飞过另外一个四轴的,飞的好好的

网友D:
你原来是多少版本呀?我一般升级前都erase一次,这样感觉放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原来是多少版本呀?我一般升级前都erase一次,这样感觉放心点。

新APM板,不知道,erase怎么做啊?

网友:
进命令行模式,setup->erase,然后重新校正下摇控试试,没用过混合模式,所以不知道具体情况了。

最简单的就是找个安全的地方试飞一下。

楼主:
难道没人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没人能解决?

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碰到过!总感觉和油门行程校准有关系。
不行就换个控和接受,重新校准下油门行程。

网友:
这反应會否是遙控的混控混上了其他通道?

楼主:
已经解决,在CLI里清除之后再刷·······

网友(2014-04-19):
楼主解决了?重新刷固件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