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潜水不久,入了大黄蜂机架,起飞前倾厉害,求教求教!谢谢

楼主(2014-03-12):
起飞重量2.9KG左右 V2飞控  达普6S5200HM电池 1340全碳纤浆 郎宇4108 KV390      每次起飞头往下栽  都要下拉才能顺利起飞 不然碰到狗3镜头,飞了10几个降落后昨天降落稍微暴力了点就擦到狗3镜头了 郁闷!!电池位置已经被我往后移动了4厘米左右,是否需要做GPS学习或V2飞控上还要重新设置的?求教各位大神这机架该如何配重

网友A:
电池不是放在尾部吗?

网友:
把电池再往后放放,还是重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是放在尾部吗?

由于新入四轴不懂 我是叫店家帮我安装的  本来电池位置更靠前 已经被我后移4厘米了  后来在论坛一看 很多师傅都是装在尾部的 但我的6S放尾部貌似塞不进去

网友:
自己动手改下

网友:
新手大军  进来帮顶

网友:
电池是放在尾部的

网友B:
............这个实在是太无语了.. ..  起飞前不知道要先找一下重心吗.....重心调平了才能飞啊.

网友:
这店家技术也够水的,楼主把电池移到能拿着电机连线交叉点机架前后平衡的位置再试试起飞。

网友:
不行加俩快配重块

网友:
四电机提供的升力够不够呀?

网友:
重心不对,电池再往后面。先测试重心再飞,教你过简单的测试方法:用手轻轻提起飞控安装位置的两边,如往一边倒,调电池位置,只到飞机平衡,重心就对了

网友:
JJ放钢丝上,不掉下来,这样做平衡

网友:
哈哈,,潜水还不够啊,,,飞机一步一步要调试好,,不然即使起飞了,还是有很多隐患,,,楼上几位说的没错,重心在几何中心点,一定要调试好,不然会降低飞机很多性能,最好再做一个脚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新入四轴不懂 我是叫店家帮我安装的  本来电池位置更靠前 已经被我后移4厘米了  后来在论坛一看 很多 ...

请楼主 与我取得联系 我会告知你相关改6S 方法 以及尾碳管长度 QQ476233910

网友D:
很明显是重心不对。屁股轻了才会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是重心不对。屁股轻了才会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 与我取得联系 我会告知你相关改6S 方法 以及尾碳管长度 QQ476233910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但是还没有自己的飞行器。但是我觉得是你的配置问题,重心没有调好,教你个土办法是在建筑工人哪里学的去掉桨叶,用一根软线在你机架的中心点上给绑住然后给它吊起来,然后如果是往前倾斜就把电池等一些往后移下位置或是往前直道用线悬吊它自己前后都能平衡就可以啦。

网友:
重心不对也不应该歪啊,  最多两个电机负载大一点了。    你还是看看IMU装对了吗

网友:
重心调平

网友:
帮魔友安装,和你一样的机架+NAZA V2 ,没有你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在是太无语了.. ..  起飞前不知道要先找一下重心吗.....重心调平了才能飞啊.

新人不懂  卖家说后拉下就正常的 我也很无语

网友:
电池最后面放  要不然你的重心根本不在飞控位置

网友:
这机架设计的亮奌就是隔倉化,, 前倉狗及云台,, 中倉飞控部分,, 尾倉放动力电池.........什么商家? 这水平,, 無语......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调整四轴重心的方法是提起对角的电机,如果能两边平衡就差不多了,几个对角都提一下

网友:
严重鄙视商家

网友:
姿态的吧?重心没调好吧?教学视频没好好看吧?

网友:
重心问题

网友(2015-02-25):
看来土办法有些时候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