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舵行程问题

楼主(2014-03-12):
我的飞机,现在升降舵行程,定在70螺距就已经能达到正负14度了。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反正飞悬停航线也没感觉出不对来。
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行程是不是一定要固定在100的数值上才好?如果螺距太大的话,那是不是只有通过拉杆长短调节来改变呢。

网友A:
如果打满舵螺距变化过大(大于10度),可以通过缩短舵臂长度来调整,过大的螺距会使直机在悬停点处效率降低。

网友B:
最好调舵机臂上的球头位置,往里面装一个孔!
软件要求80-100的情况下,+-12度!
高手13度就了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打满舵螺距变化过大(大于10度),可以通过缩短舵臂长度来调整,过大的螺距会使直机在悬停点处效率降低 ...

就是舵机臂缩短一些,或者往内侧孔位移动是吗?那前辈我想问一下,如果不去动,舵机臂,或者拉杆,只是在控里面把pit行程由100减到50来得到我想要的悬停航线螺距,这样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调舵机臂上的球头位置,往里面装一个孔!
软件要求80-100的情况下,+-12度!
高手13度就了不得了!

哦,我现在100的话都能达到17-18左右了,不过一直航线,不太在意,只是把行程改到了70乱飞了
拉杆不用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现在100的话都能达到17-18左右了,不过一直航线,不太在意,只是把行程改到了70乱飞了
拉杆不用动 ...

拉杆不管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舵机臂缩短一些,或者往内侧孔位移动是吗?那前辈我想问一下,如果不去动,舵机臂,或者拉杆,只是在 ...

在控内调整也行,最好向内移舵臂孔,这样会增加舵机行程的解析度。调整拉杆长短对舵机行程是没有关系的,但能够改变正负螺距的大小。如果正螺距大了负螺距小了,可以通过调整拉村长短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打满舵螺距变化过大(大于10度),可以通过缩短舵臂长度来调整,过大的螺距会使直机在悬停点处效率降低 ...

前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想装台550飞机,bec是不是必须单独外置一个呢?还是使用电调直接通电就行。还有,我想使用嘉迪的那款550电机,不知道配多大的电调就不用单独配一个bec了呢

网友:
螺距按实际角度来定即可  你修改下曲线就好了

网友:
又看了帖子 不对啊 升降和我们说的螺距没直接关系啊  螺距就是螺距 怎么会扯到升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想装台550飞机,bec是不是必须单独外置一个呢?还是使用电调直接通电就行。还 ...

550直机最好使用独立BEC,如果使用电调本身的BEC可以使用高压版,高压版电调对于整体压降敏感度要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