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6050微直的大神,摇控距离太近!

楼主(2014-03-12):
我和模友一齐入了二台6050,实际操作距离太近约十米(介绍是一百米),因是新手刚玩直机只要超出十米就失控,必炸!(1)请问大神你们的距离是多远的?(2)看到摇控器的天线没有导线引出只是装饰用,拆开外壳发现发射板上只有约三cm长的内置短天线,可能是2.4G谐振长度吧,能否将天线加长外置?(3)控电为4节1.5v电池即6v,能否加多1节到7.5v增加发射功率来加长距离?

网友A:
我也在玩6050,不过具体也没试过它的遥控距离到底有多少,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可以问问橙星的技术售后看看他们能不能解决。。

网友B:
100米不知道 但是10米肯定不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玩6050,不过具体也没试过它的遥控距离到底有多少,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可以问问橙星的技术售后看看他 ...

只可惜不是在澄星店买的!在其它淘宝店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米不知道 但是10米肯定不止啊

我的摇控开机是D一声响的,你的是几声的?刚开始店主给我是几声响的但不能对频,后来换了控,我是否买了山寨产品?

网友C:
开控会响几声

网友:
开机几响真不记得了 好久没用原控了  现在也不再手边  不过 这种本来就是那个啥  肯定不会有山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可惜不是在澄星店买的!在其它淘宝店买的呀!

在其他淘宝店买出问题也可以到橙星的官方店去问他们,因为其他店的6050就是从他们那里进的货嘛。。

网友C:
不要折腾,返厂,肯定是出问题了。红外的玩具都可以十米。

网友:
开遥控器应该有9声

嘟 嘟嘟 嘟嘟 嘟嘟 滴滴   这样的开机音

网友C:
有这么多声,我的也是响一声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大神!第一次入电直不知原由,只因二台机的控都是开机D一声响都为十米远,开始不认定是控的问题!现巳和卖家协商换控事宜,另实际距离大约几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多声,我的也是响一声

你的也响一声?那距离约几米?我的离地升空约十米就失控炸机了啊!

网友D:
我的小飞机至少60米远我都没有失控!450飞过150米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飞机至少60米远我都没有失控!450飞过150米远!

感谢!已和卖家协商好换控了!

网友:
我也受骗了,主要冲着有100米的距离先入手的,直到前几天测试过只有10米左右,真的不感相信这个厂家怎样测的有100米距离,不过有50~60米都可以接受的,看到的模友们一定先了解一下实际距离才入手不然就烦烦烦……!

网友B:
100米没试过  50米没什么问题啊 (其实追求 100米也没什么意义  这个距离根本没法飞的)

网友E:
原装控估计做不到100M,我的可以推到约20层楼,参照旁边办公楼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米没试过  50米没什么问题啊 (其实追求 100米也没什么意义  这个距离根本没法飞的)

不要求一百米,最起码有4.50米即可,但现在是离地升起就几米了,超十米就失控炸了,已炸烂机壳和脚架,成为摆设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控估计做不到100M,我的可以推到约20层楼,参照旁边办公楼猜的。

真不知我买的是否山上的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知我买的是否山上的控!

这个不可能有山寨(本身就....)

你让小伙伴拿着直升机走远 你摇杆试试  多少距离不太行   如果真的很短 请和小伙伴换个遥控器看看  确实是遥控器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也响一声?那距离约几米?我的离地升空约十米就失控炸机了啊!

几米还没试过,我是新手一般不会飞太远。有机会试下

网友:
我的也是十米都不到。郁闷的要死,在官店买的,大了电话问技术员他叫我用烙铁自己加一根长一点的线,现在目前烙还没到货,不是说天线产地是波长的1/4最佳么?就是3厘米多一点。。。。搞不懂的,同求大神!!!

网友:
10来米肯定不正常。
不过我两套6050都没这情况,一套新买大舵机版,一套2手小舵机版,都能50米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米没试过  50米没什么问题啊 (其实追求 100米也没什么意义  这个距离根本没法飞的)

这不是追求,是实只有10米左右,其实有50米已足够了,但不达标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米还没试过,我是新手一般不会飞太远。有机会试下

其实10没多远,升空加距离也就超过了,无风在外场玩随便都有了,对新手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
我也来看看,我也是6050

楼主:
看来对6050看法意见不一,想玩3D小直的各模友要三思而后行啊!!

网友F:
我的6050距离也很近,最多就20米,明天发回卖家那点检查一下,今天空中10米左右失控,害我把十字盘连接杆炸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6050距离也很近,最多就20米,明天发回卖家那点检查一下,今天空中10米左右失控,害我把十字盘连接杆炸 ...

本人强烈要求玩6050直机的各路大神发表意见!禅述各自对飞机的质量,操控性能以及使用情况!资料介绍为100米,实际使用只有10米,我二人买的二个摇控巳退回卖家!摇控距离本帖会作进一步跟踪!

网友C:
刚买不到一个月,真后悔买6050,早知道还是买977好,不差这一点钱,起码人家还是无刷的

网友:
6050真的能飞50米吗!为什么我们买的只有10米左右,还有那些模友买了10米左右的6050直机发表下意见?看到本帖的模友不论远近都留点意见作为大家参考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6050距离也很近,最多就20米,明天发回卖家那点检查一下,今天空中10米左右失控,害我把十字盘连接杆炸 ...

电压不足时试过拉升时没法锁尾,一直自旋。但换满电电池就没这情况。

网友C:
今天试了下15米左右就失控炸机,断了大浆和尾浆,真郁闷,还不如遥控玩具车。不过和卖家协商好反产换一套飞机和控,希望有所改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压不足时试过拉升时没法锁尾,一直自旋。但换满电电池就没这情况。

你这种情况,我倒是没有遇见过,就是电池没电了就会熄火降落,完全没得点时间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种情况,我倒是没有遇见过,就是电池没电了就会熄火降落,完全没得点时间准备

貌似跟电池真没大关系。
我的是尾电机换过,那时春节前不久,摔坏了尾电机,轴弯了,过节没法买配件,就在家找了个尺寸合适的空心杯换上,能飞,只是尾锁不住。后来节后买了原装的换上,就正常了。
不过前段时间雾天估计受潮,飞了一趟后把主板和一个舵机给烧了。

网友G:
我之前的6051也是控制距离短,天线是摆设。不过6050一直没问题,天线还可以。

网友:
可能是你买的批次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的6051也是控制距离短,天线是摆设。不过6050一直没问题,天线还可以。

真不知是批次不同还是产品质量问题,又还是我运气不佳!本帖上也有不少是10米左右就失控了啊!我的发回卖家处理现在还没音讯!-----郁闷!

网友C:
今天换的6050到家了,售后很不错,把我原来的大浆,尾浆,头罩,脚架,主板,控都换了。现在感觉很好,控距离试了下50米没问题,再远就没试了,没那个必要,50米够飞了。就是技术员粗心,把一颗小螺丝给吸到主电机的扇热空里,把电机卡住了,后来被我发现轻松解决。还好发现的早,不然电机就废了

网友:
亲。若你的机子是开机一声响的,可以寄回公司更换。前提,不收到付邮件。              售后qq319679625 广东澄星航模科技有限公司

亲,为了能及时给您及时处理,麻烦您在寄回的包裹里面附上一张小纸条,上面注明您的姓名、旺旺ID、 订单号码  、以及故障 。
地址是: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67号(凤凰创意园)44号三楼 卢生收 电话:020-83305239                再次代表公司给给您说声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换的6050到家了,售后很不错,把我原来的大浆,尾浆,头罩,脚架,主板,控都换了。现在感觉很好,控距 ...

真是抱歉。

楼主:
好了,好了!我的两只小鸡鸡有救了!在等待中!

网友:
售后赞一个

网友:
今天两只6050直机已寄回来了,但有一个控寄回的时候撞坏了接收和遥控杆,遥控杆是松动的,光头哥哥说看下能修复不,暂不退回如果修不了就!!!麻烦一点。我的6050寄回来试了一下距离目测已有40至50米,这都要感谢厂家的售后服务,是换全新机遥控是响好多声我数不清了,我和光头哥哥买的时候两个控都不一样的,我的响一声,他的和现在寄回来的一样响好多声但对不上频后来整套寄回去卖家换换了一声的遥控,就是我们两套机只有10左右的原因了。光头哥哥修好没有,等你试机哈哈哈。补充一下其实看着厂家的广告有100米才想买的,实际也用不到100米50米就够了。

楼主:
首先感谢卖家不厌其烦地帮我更换产品,第一次一个控不能对频--换!第二次控都只有十米--退换!第三次要对频把直机也退回!终于等到了非常完美的距离50--60米的60503D小直机!非常感谢!{但快递把一个控给摔了两道几公分长的裂口,摇杆内弹簧脱扣,只要功能正常,我用502粘好修好算了,实在怕再发快递了}另感谢厂家给我两套全新操控自如的机机[摇控距离远,前后左右自动回中,以前是不回中的]可能是厂家某人为因数或检测不到位所导至的原因吧!只要抱着为己为人的心态,今后定会得到广大模友的大力支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