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的安装。

楼主(2014-03-12):
         GPS高度只有9cm  GPS下面是两电调,会不会对GPS有影响?

网友A:
没事  我的就差不多这么高   也在电调上面
楼主这机架自己做的吗?  好像H4

网友:
高点会好些,

网友:
有地方还是架高点好

网友B:
楼主这个机架是不是买的TB最便宜的那款?质量怎么样?

网友:
这个架子怎么样?好用不

网友:
换根碳杆就能架高,最好再高点,GPS中有罗盘,受到干扰的结果是无法预知的。

网友:
这个GPS好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  我的就差不多这么高   也在电调上面
楼主这机架自己做的吗?  好像H4

TB买的H4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机架是不是买的TB最便宜的那款?质量怎么样?

H4-1机架,感觉还好。轴距是580的

网友:
本以为立起来会高一点的。

网友:
我的gps是贴在四周中心板上的  目前没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