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级帆船最大帆角到回中多少时间为宜?

楼主(2014-03-12):
     想做一个帆船用收索机,但不知一米级帆船从最大帆角到帆回中多少时间为宜。望知者赐教!先谢了!

楼主:
拉力(不是扭矩)多少为好?

网友:
8KG就够了

网友:
可以买雷虎或海泰克

网友A:
目前国外最流行的,用于IOM上的澳大利亚RMG收索机,采用标准线盘,2S锂电,空载状态下旋转三周(基本上就是1米级缭绳所需的收放长度)时间为0.6秒,而雷虎、海泰克之类的旋转1080度大约为3-5秒。一般情况下1米级帆船所用收索机的扭矩在8-16公斤范围内均可。楼主不能算拉力,而是应该算扭矩。拉力是扭矩和力臂综合作用的结果。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我前几天测了一个380电机和减速器,在3.6V电压条件下,输出轴转速为150转/分,扭矩为25kg/cm。若是使用40mm直径的索盘,可以得到12kgf的拉力,旋转两圈多一点即可满足缭绳行程,也就是1秒不到。实际使用时电压会高于3.6V,扭矩和速度都会更大一点,也许不如澳大利亚的RMG,但大概会比雷虎和海泰克的会好一点吧。以前用过吉林一家公司的收索机,尽管有13kg/cm的扭矩,但还是觉得风大时收帆比较困难,且速度也太慢。所以打算自己做。
再次感谢各位的指导,谢谢!

网友:
等待楼主交作业

楼主:
完成一定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我前几天测了一个380电机和减速器,在3.6V电压条件下,输出轴转速为150转/分,扭矩为25kg/ ...

这位大师,你是不是说收索机可以用380马达加减速器加一个转盘,通过马达正反转来达到收索机的作用。因为收索机好的上千一般也要头二百。我也想过这样做。如果行那太好了,请回复,万分感谢。

网友:
用5圈的电位器代替原来舵机的电位器,找到一个合适的速比和减速齿轮相配带动这个5圈的电位器

楼主:
前一阵子我已用10k的多圈电位器试验过了。可以通过调整电阻值实现不同旋转圈数。我手边也只有10k的多圈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阵子我已用10k的多圈电位器试验过了。可以通过调整电阻值实现不同旋转圈数。我手边也只有10k的多圈电位 ...

知道了,我本来想通过控制电机正反转来转动舵机,如用舵机控制太棒了,请教大师要多大的舵机,我是新人对舵机原理还不清楚有待研究,手里有一只30克舵机。以后再请教大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阵子我已用10k的多圈电位器试验过了。可以通过调整电阻值实现不同旋转圈数。我手边也只有10k的多圈电位 ...

何为5圈电位器,是线绕电位器吗。是电器上用的吗,还是模型专用的。请教大师。

楼主:
哦,我不是什么大师,只是觉得精力有点富余,为了防止自己干坏事,所以在模型上耗掉点时间。
电位器是电阻的一种。也称可变电阻,相当于两个串联电阻,总阻值不变,两电阻阻值相向而变,从而改变分压点,故称电位器。
大多数电位器是旋转270度,多圈电位器则是可旋转360度以上的,如五圈或十圈,相应也就称为五圈或十圈电位器。也是电子元件,是电子电器产品行业使用的。不过现在哪一行不用一点电子设备呢?

楼主:
回复十楼、十三楼:实际上舵机或收索机都是一个电机、减速器和一个摇臂或收线盘,只是电机的转动是由一个带负反馈的电路驱动和控制的。我想自己改装,就是因为买来的不十分合用。合用的又觉得其不值那个价,只要具备些电子和机械知识就可以自己改制。当然还要有一些工具,我现在就是缺少工具,有时进展就非常慢。

楼主:
我拆过几个多圈电位器,都是线绕的。但我没拆过的种类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一般舵机都是碳膜的电位器,一般用5K因为这个厚度的碳膜比较耐用,造价低,归位准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舵机都是碳膜的电位器,一般用5K因为这个厚度的碳膜比较耐用,造价低,归位准确吧

今天我解剖了一只9克舵机,了解了电位器的作用,我是电子爱好者,《电子报》读者,多圈电位器确实没注意过,请教哪有卖,等买到再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过几个多圈电位器,都是线绕的。但我没拆过的种类就不知道了。

朋友:知道多圈电位器哪里可以买到,该电位器中心键是不是按螺旋转的,该电位器有多大,本人酷爱电子,爱动手,现在正做一米帆船,船体压铁已做好,桅杆用以前D-X5自航帆船(已坏)代用,估计一个月可完工,想先去自航一下,让它随风飘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过几个多圈电位器,都是线绕的。但我没拆过的种类就不知道了。

朋友;我会一点电子制作与维修,请教一下多圈电位器中心键是否按螺旋方向旋转的,哪里有卖吗,

楼主:
既然是电子元件,应该到电讯器材商店去买。我在上海时是在北 京路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是电子元件,应该到电讯器材商店去买。我在上海时是在北 京路买的。

好的,谢谢。星期天我到北 京路浙江路电子京城去看一下。

网友:
寄望早日看到改装的效果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目前国外最流行的,用于IOM上的澳大利亚RMG收索机,采用标准线盘,2S锂电,空载状态下旋转三周(基本上就是 ...

这位大侠,对收索机在行,我是新手想玩遥控帆船,收索机少则几百多册上千,请问网上二百元左右仅转360度的收索机对初玩者来说可以用吗。望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大侠,对收索机在行,我是新手想玩遥控帆船,收索机少则几百多册上千,请问网上二百元左右仅转360度 ...

直接使用是不可以的
一米左右的帆船收放帆循环线需要运行360毫米左右,除非你自制一个超大的线盘,但那样又会带来安装空间的问题。所以绝大多数专用收索机都是旋转3圈(1080度)的。不过并非一定要使用转盘式的收索机,我以前的帖子里有过介绍,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加长摇臂来实现收放帆的动作的,请查阅我的旧贴。

楼主:
这位大侠,对收索机在行,我是新手想玩遥控帆船,收索机少则几百多册上千,请问网上二百元左右仅转360度的收索机对初玩者来说可以用吗。望回复。

记得我第一条帆船用的是类似于ZH985的收索机,感觉就是收索的速度和拉力均偏小,以致于逆风行驶时转向不灵活。但玩玩还是可以的。我查了某宝网,还有卖,不贵,100元。2.5圈,约420mm,11.5kg/cm,我以为拉力在四到五公斤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我第一条帆船用的是类似于ZH985的收索机,感觉就是收索的速度和拉力均偏小,以致于逆风行驶时转向 ...

昨天网上拍了一个南京顺博收索机140圆说是二圈半等货到再向您请教。

网友:
提醒楼主下,多圈电位器的寿命比较短!如果要用建议用进口的

楼主:
谢谢!这个情况我倒是不知道。但不知短到什么程度,盼望能告知。先谢了!

楼主:
收索机的主体部分基本完成。

网友:
机械耐久性10000周不知够不够用

楼主:
老徐:非常感谢!
我想全行和能转一万次大概可以用上一阵子了。索盘我先用40mm的试试,这样实际上最多转三圈,可以设定先用最上面的三圈,过段时间再改用中间的三圈,最后还可以用最下面的三圈。这样设置就可以使其使用次数提高到三万周。
再次谢谢您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索机的主体部分基本完成。

不错不错,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索机的主体部分基本完成。

看到实物对改造收索机帮助太棒了,谢谢大侠。再问大侠线路板是不是用大舵机的?

楼主:
老哥,不好意思,请不要称大侠了,都是普通人。
用任何舵机的电路板均可,不一定要用大舵机的。一般舵机的驱动功率都不够大,需要另加放大器才行。

楼主(2014-04-20):
大扭矩收索机完成了。本想测量一下使用此收线盘时的拉力,但考虑到得先做一套试验装置,相当费时间。只得作罢。拍了两张照片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