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niCP 的若干问题 求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4-03-12):
入手miniCP + D7E 已经两个星期了   现在对尾悬停练得差不多了,对头悬停正在练习,但,
1.机身在悬停的时候会顺时针慢慢转动,需要不停的拨动油门往左修正,请问这是传说中的温飘现象么?更换7mm微电机或者买升级工具升级到V1.4版本哪个能解决?
2.我按照论坛的教程把舵机臂切了一刀,然后装了铁丝固定,每次大炸后十字盘都会歪,但调整舵机臂就能解决,但只切了两个,挨着主板那个不知道怎么取下来,而且离主板太近不好调整舵机臂。
3。还有网上的金属升级件有人用过么?改了之后效果和原来有区别么?
4.我这里风很大,在外场飞一阵风吹过来飞机就一直向上飞,拉不下来,应该如何调整?
5.这种微型电直加装微型摄像头航拍可行么?
跪求各位前辈驾临本帖。

网友A:
1.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应该改可以解决问题。
2.舵机摇臂怎样切,怎样改?求方法或图解。
3.金属升级装上很好看,但件建议不要买,好看不中用,精度很差,不好调,我买了装上后试了一下就马上卸下放零件盒到现在了。
4.小机设置是在室内飞的,本来就不怎么抗风阻,没法调整。
5.不懂
我也是新手,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B:
1.换7mm尾电 改无刷
2.不用切 把主轴固定轴松开
3.塑料的好过金属
4.室内飞的机别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换7mm尾电 改无刷
2.不用切 把主轴固定轴松开
3.塑料的好过金属

主轴固定轴怎么松开  是哪一个啊?有图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应该改可以解决问题。
2.舵机摇臂怎样切,怎样改?求方法或图解。
3.金属升级装上 ...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应该怎么改?  舵机臂那个电动直升机区里有  你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应该怎么改?  舵机臂那个电动直升机区里有  你找找

加大转速,降低螺距的度数。但也是可能解决,换电机试下。

网友C:
1.在控裡的副助微調撰方向加或減試試
4.在螺距曲線的L點設負10度致20度,按自己的雖要
我也是新手!

网友:
1都这样,除非改无刷
2多此一举,除非你不想玩大机,早晚得换齿,还不如拿这个练手哦
3完全没必要,
4不去室外飞
5不知你水平多高?就是装上了,晃那么厉害,拍的东西能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在控裡的副助微調撰方向加或減試試
4.在螺距曲線的L點設負10度致20度,按自己的雖要
我也是新手!

非也,螺距不是这这样调的。

网友:
1.检查一下悬停的时候,周边情况。是不是在任何位置、任何高度都会自转。——可能是气流影响。
2.检查一下遥控的拨杆是否居中或是否出现自动倾斜。——可能是遥控精度不够,出现遥控主动自转。
3.检查一下机身载荷是否平衡或出现倾斜。——可能是机身载荷倾斜。

上面三点都查了,没问题,那就可能是舵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非也,螺距不是这这样调的。

.我这里风很大,在外场飞一阵风吹过来飞机就一直向上飞,拉不下来,应该如何调整?
那應該是怎樣調,請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风很大,在外场飞一阵风吹过来飞机就一直向上飞,拉不下来,应该如何调整?
那應該是怎樣調,請 ...

收油门就不是会下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油门就不是会下来了吗?

風大時收油門可以下來,但是掉下來的!

网友:
风大的时候开大转速用负螺距压下来就好了
至于大风时想降落,强行压下来停转的过程容易被风吹翻,不如找个软地直接熄火下来

网友:
悬停都有点这样,基本不用理会的,室外悬停还有点小金鱼呢,没关系。不是很大的风的话开3D飞就好了,不然有风就会不停上升了。关于尾巴飞起航线就好了,还是挺精准的。改装件没必要,原厂件就不错,我练的过程中各种炸,还是挺耐炸的,基本不会坏,关键在于要养成个习惯,要炸的时候如果救不过来了马上切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