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重感度...

楼主(2014-03-12):
请问各位,我的机子是要载重拉绳的,请问感度该如何调?
是调有载重的感度,还是调无载重的感度?
载重物约2-3kg
麻烦各位高手不吝啬指导一下,谢谢!
在这祝各位爽飞

网友A:
水平牵拉还是垂直牵拉

楼主:
先飛高,然後直飛出去,到定點後拋投約2kg物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牵拉还是垂直牵拉
(載重起飛重量約4.5kg)先飛高,然後直飛出去,到定點後拋投約2kg物品。拋投後就剩下起飛重量,(約2.5kg)。

网友A:
个人观点:应该调轻载感度,因为轻载时重心相对更高些,灵敏度也会更高。
应该将多轴稳定性调整的高些比较适合。
还有,如果是牵引绳的话,通常是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飞行器先牵引质量轻、柔软的绳索(例如碳纤绳)到达目标地,然后由目标地人员再梯次牵拉直径较大、质量较重的绳索过渡,直至达到最终满足载重的绳索。由飞行器一次牵引载重绳到位很难,且牵引中飞行器需要有足够的动力储备。

楼主:
目前是针对载重2kg然后牵引轻绳渡河,约400m,其他重绳就可解决!